500吨油压破碎机油缸不动作,求助【经典,已解决】

楼主(2010-07-01):
急需处理,系统有压力,但各油缸不动。
有在山东高手吗?
联系电话:18765340068

网友:
要看电磁阀是否卡住,油缸活塞是否完好,有压力的时候油泵的声音大吗?

网友:
描述一下具体情况啊,越具体越好判断啊

网友:
最好能提供一张液压原理图,这么说谁也不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阀件已作清洗,有压力的时候泵声音大

楼主:
图中圈处阀门已作更换,1#泵可正常建压,2#泵建不了压。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从2#泵建立不了压力着手,该泵的电磁溢流阀带电时泵才能建立起压力,二位二通阀不知更换了没有;有压力的时候声音大看看泵的滤芯是不是好更换了;另外请问你在哪里,我是山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两台泵都能建压,将倾翻缸管接头拆开,溢流阀加载,手动抵换向阀时管路有油出来,但明显无压力。我们厂在临邑。

网友:
看样子明显是泵的流量不够,现在两台泵都能建压,压力和以前的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两台泵都能建压,压力和以前一样,但各机构仍然无压力油。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把阀几乎都拆了一遍,清洗了一遍,但问题还是没解决,很纳闷!
泵运行,经过溢流阀可正常建压,充液阀的控制油路也有压力,但其他几个缸都没压力油经过,将翻板缸管接头卸掉,手动抵溢流阀、换向阀,都有油出来,但没压力。
各位大侠,会不会是阀座里面串油了?这种可能性大吗?

网友:
是新系统还是原有的系统,很多问题都没有讲清楚啊,别人只能从你的描述得到一些信息。要知道液压系统的故障时有很多原因的,同一套系统的一个故障有可能是不同原因引起的,何况是每个系统都不一样呢。
我个人认为处理液压系统故障,要多观察,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故障现象,然后再分析处理。而不是看到一个现象就去拆,这样没有效率的。

网友:
哪位解决此问题,奖励100个积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大激励,我公司也在积极想办法,我会随时将情况跟进

楼主:
6月25日,挤压机在自动方式运行,主缸加压破碎结束后出现侧缸不能后退现象,6月26日到7月5日间,组织人员对此故障进行检查处理,具体工作有:
1.        首先系统表现出建压不稳定,时有时无的现象,我们对泵体运行情况作了检查,对泵出口的两溢流阀、主管路减压阀分别先做了清洗,为保险起见,更换了两套新溢流阀、更换1个新的主管路减压阀;现泵建压正常,溢流阀加压正常,主管路压力显示19MPa;但当把主管路减压阀顺时针方向旋紧到一定位置时,系统不能建压;
2.        在检查侧缸油路时发现西侧油缸活塞串油,拆卸检查发现活塞固定机构损坏,将活塞杆送出加工修复后,7月3日安装完成后随即再次检查液压系统故障;
3.        由于泵经过溢流阀可以建压,充液控制阀也有6MPa压力,感觉压力油经主管路减压阀后就没压力了,压力油是否经某个阀卸回油箱;怀疑是否是侧缸、推料缸换向阀窜油,随即更换了侧缸先导换向阀,并拆卸清洗侧缸、推料缸、翻板缸、主缸阀组;但故障现象依旧;
4.        拆卸清洗充液阀控制阀组,拆后发现换向阀中的滑阀间隙大,7月4日到济南购买备件;
5.        7月5日安装充液阀控制阀,拆卸、清洗泵出口两单向阀;故障依旧;
6.        在上述检查过程中为防止机械卡阻、电气等故障影响因素,我们将两侧缸连接销退出,并采用手动抵溢流阀、换向阀的方式,翻板缸、侧缸均不动作,将翻板缸进出油管接头卸开,手动换向时有油出来,但不是压力油

网友:
是不是两台泵的两个单向阀其中一个坏了,造成压力油从另一个泵的溢流阀处溢流了回油箱。

网友:
首先要确保泵和液压油没有问题??由于两台泵公用一个压力表,怎么判断两台泵的压力都正常,两个溢流阀的回油都经过滤芯后回油箱,滤芯更换了吗?两个溢流阀的调整压力要大于泵的工作压力10%-20%,否则两台定量泵会有一个不起作用。

楼主:
按照系统设计,就算只开一台也能实现系统的各项功能,而且在现场检查时,分别单独启动一台泵,都能很好地建压。

网友:
做一下测试,
先停泵等温度降下来,然后正常运行;
油缸都不动时听听阀台有没有兹兹溢流声,手摸烫不烫,如有,怀疑阀台内泄,或阀内泄,发热处即故障点;(“但当把主管路减压阀顺时针方向旋紧到一定位置时,系统不能建压”,是不是说旋紧前压力为19MPa,旋紧后系统压力从19MPa掉到零?如是,必是有内泄。)
如无,用堵头从油缸接头处堵住B2管,手动捅3DT,如果压力表MB2显示值为零,且表M1是19MPa,那么减压阀坏,或阀块内油路堵死。

网友:
楼上的分析是对的,我也考虑过他一个泵不工作的原因,那肯定的正常工作油泵连接的单向阀卡住了。但是他随后说已经好了。

                     看了你传过来的原理图,虽然也不太清晰,但也可以看个大概了

   如果按你提供的信息,你将14mpa的减压阀关断,主缸应该可以加压才对呀,估计你现在柱塞已经完全伸出,无法试验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信息你没有提供,那就是在将减压阀顺时针旋紧时,主压力表是否还有显示?
    我考虑目前这个情况一定是人为修理出来的可能性大了。建议你:
     第一、先看看这些阀是否有装反的或新装的阀中位机能是否弄错。阀座坏的可能也有,但是不太多见。
     第二、你可以采用逐步排除法来检查,你最好做几个堵头,将倾翻、推料、侧部控制阀的P输入口逐一堵上。看看到底是哪个回路出现泄压。这样容易判断具体位置。
    第三、如果确实无法判断是否是电控出现问题,可以将所有控制都关断,只留下油泵启动就可以了。为了安全等起见,可以将溢流阀的压力调低一点(免得大量溢流损坏溢流阀和产生热量),这是需要几个人配合,一个去捅电磁溢流阀系统加压,一个看主压力表读数。一个用耳朵去听有没有其他异常的声音。我想问题会解决的。
    至于你图上标出的开泵后那个地方有油流出,那是不是溢流阀回油和系统回油使用的一条油路,回油不畅通,产生背压所致,这个你可以慢慢处理的。
   我想有这几点你先处理一下再说。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分析,明天厂家来人检查后再看看。

网友:
这两天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把阀几乎都拆了一遍,清洗了一遍,但问题还是没解决,很纳闷!
泵运行,经过溢 ...
引用 网友D:

   没有压力正常,因为没有负载。压力取决与负载。
1.请楼主仔细检查泵出口到阀块之间这段管路是否有裂纹!系统冲击会产生瞬间高压,致使压油管路弯管处产生裂纹。

网友:
楼主,侧推缸液控换向阀(5DT)清洗的时候阀芯有没装反?若是换新阀型号是否相同?特别是中间位置是Y型滑阀机能吗?三个油缸换向阀的中间位置相当重要。

网友:
楼主有答案时请回来说说,告诉我哪位社友回答最好,给予100加分!

网友:
问下设备是突然这样还是做了些维护,知道前因,才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咯!个人愚见。方便的话说说看咯!

网友:
为啥大家不养成一个很好看帖习惯呢?经常看到有的社友上来之后,不是从头到尾的仔细看帖,而是看一下楼主发的首帖就来提问或回答,其实,有些问题和过程早已在后面的帖子里讲述清楚了,但不断的还有人让楼主重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阀芯没装错,所换的阀也和以前一样,包括中位机能都是Y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再次感谢老大及社友们的支持!厂家今早来人了,目前还在检查中。

网友:
看看压力继电器

如果液压元件分析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解决 设备突然失灵

1.那位大侠手欠 动了某个元件

2.电气出毛病了

个人认为电气的毛病

网友:
赶来学习,期待楼主尽快能将问题所在发布出来,

网友:
14mpa减压阀坏,更换——————————————

网友:
14mpa减压阀坏,更换——————————————
引用 网友F:

    真的吗?????????????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如果有的话就将故障点和处理过程在这里说一下,好多朋友们都想知道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
各位大侠,晚上好!
今天500吨液压系统问题已有重大进展,经厂家人员对各通路进行检查,发现侧缸主换向阀位置错装180度,即PT口变成了AB口,调回来安装即解决此故障。

经验总结:
此次故障发生的表象为:设备正常运行中所发生的主侧缸不能后退故障,作为问题处理,先想到是不是液压系统有问题,于是操、检人员拆卸清洗阀件,而安装时装错位置。但真正不能后退原因是一侧缸活塞固定机构拉断,造成油缸串油,单边侧缸肯定拉不回主缸。由于故障发生在晚上,当班操检人员又忽略了安装细节,给我们设下一个很大陷阱。
综合以上处理情况,金话筒大侠分析十分到位,建议老鹰老大给予100分奖励,同时也感谢各位社友的热心支持!谢谢!

金话筒大侠发言:

“我考虑目前这个情况一定是人为修理出来的可能性大了。建议你:中国机械社区
     第一、
先看看这些阀是否有装反的。。。。。。”

网友:
楼主,侧推缸液控换向阀(5DT)清洗的时候阀芯有没装反?若是换新阀型号是否相同?特别是中间位置是Y型滑阀 ...
引用 网友E:

    不公平啊,高级钳工早就说得很明确了呀为啥不给高级钳工加分,

网友:
真晕,侧缸主换向阀位置错装180度,应该四个内六角螺钉安装不上去,怎么会照样安上去呢?设计的不合理,不规范,不严谨,不科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其实得分并不重要,关键是为楼主解决问题,共同探讨相互进步才对。
    如果你觉得分太少,可以让版主给你加上,但是你应该在发帖之前先看看别人的回帖是怎么说的,你提出的问题别人是否早已经说过,如果别人已经讲出来的,你可以支持赞同再做补充,最好不要一上来就发帖子,这个习惯不太好,不利于很好的学习。你如果仔细看过帖子,你就可以看到我在提出此问题6个小时之后,你才提出来的。你也应该看到我让大家仔细看帖的建议。

                           最后,建议版主给“高级焊工”加点分,我可以不要的,还有一点积蓄呢。

网友:
呵呵,“金嗓子”的帖子确实在前哈,沙发您来坐,另外俺是钳工不是“焊工”喓

网友:
哈哈,我也不是“金嗓子"你也不是"焊工",彼此彼此。

网友:
泵 出油那止回閥檢查一下

网友:
版主的承诺还有效吗?这100积分呢?给了谁了?

网友:
建议老鹰将这些已经解决问题的帖子做个标记,以后再有类似问题可以参考成熟的经验。

网友:
看了这么多前辈的分析,受教了
不知道哪里有油压机专用的阀组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