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送带与物品的摩擦系数

楼主(2010-07-01):
RT,输送带可参见附图,而物品则是一般装药品的纸盒

网友:
输送带的材质是什么啊?摩擦系数多少

网友:
我们用过这种输送带,不过没算过摩擦系数,我们当时要求摩擦力较大,客户就推荐这种

网友:
不知道,我们一般就是直接试的,摩擦力不行就想办法。是土八路!

楼主:
输送带的功率不是需要摩擦系数,难道直接忽视了

网友:
这个好像在《运输机械设计手册》中有一个表,你可以查查,我现在手边没有这本书,不能帮你查,你自己动手吧,哈哈。

网友(2011-05-23):
属于滑动摩擦,一般取0.2~0.3,至于楼上有些朋友说不管摩擦系数,我想知道你们的电机功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