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泵后为什么压力上不去?一台日本设备

楼主(2010-07-01):
最近我们厂一台日本过来的设备带动液压尾座的液压柱塞泵坏了,(是丰兴的油泵,使用压力4MPA,8排量的柱塞泵)是磨损坏的,坏了后,我们换成日本原装大金的V8柱塞泵,15-70KG可调的,结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日本大金哪台V8的泵装上去声音,温度都很好,就是压力调到4MPA(而且压力也调不上去了),过了10多分钟压力就往下降,降到1。5MPA了,就不降了,我们以为是大金的泵有问题,但我们一把大金油泵的出油口堵死,他的压力你在15-70KG可任意调,长时间也不掉压在调到一定压力值时。 现在6我就想不通了,这个系统在简单不过了,就是一个电机泵组,一个电磁阀,一个油缸,而且换油泵前其它元件都是好的,为什么换了泵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烦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哦,电磁阀和油缸内泄的情况我们也想过,但不存在啊

网友:
再检查一下系统其它部分,看情况别的的地方有泄漏

网友:
排除了泵,你不能够说你电磁阀,油缸是好的,在继续一一检查下去

网友:
最近我们厂一台日本过来的设备带动液压尾座的液压柱塞泵坏了,(是丰兴的油泵,使用压力4MPA,8排量的柱塞泵 ...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怎么那么多错字呢?
唉,没看明白。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
请楼主修改修改,让我们这些新手多学习学习,好吗。

网友:
和介质的黏度有关  不清楚你的泵具体参数 更换后补油和以前一样不一样
另外就是壳体泄油
检查泄油管路 水平安装 泵的泄油口必须处于最上位置
要保证泄油管路的虹吸

网友:
新泵很好,察看泵后面

网友:
问题在于大金的泵的流量是否匹配,(你之前用丰兴的油泵,压力4MPA时为8排量的柱塞泵)
新泵在4MPa时流量多少(查P/Q曲线),如果流量达不到你的液压尾座的输入量要求,那么
自然压力就掉下来了。
而当你把新泵的出油口堵住了,自然压力调整肯定会正常。

网友:
问题在于大金的泵的流量是否匹配,(你之前用丰兴的油泵,压力4MPA时为8排量的柱塞泵)
新泵在4MPa时流量多 ...
引用 网友B:

流量达不到的话是会影响到压力输出,我原来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就是柱塞泵,但是我的是泵上的阀卡死,造成油液直接回油,所以压力才上不去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建议检查系统主溢流阀,应该不是泵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系统其它部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把原理图贴一个上来,大伙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主没有提到溢流阀,估计是你没有找到的缘故,你在仔细找一找,不会没有的,你看看是不是在油缸跟前。

网友:
建议查一查油缸是不是有泄漏?大金泵本身带有溢流阀的。

网友:
估计流量不匹配,亦或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泵应该没有问题,油是多少号的,在检查元件

网友:
我们这些新手的多学习学习

网友:
电磁阀用手動試試,歸位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主溢流阀阀芯里面卡死啦?

网友:
我也碰到过压力打不上去的情况,后来发现溢流阀阀芯堵住了,处理后就OK了。

网友(2010-10-20):
我公司专做日本大金DAIKIN的液压润滑产品,有问题欢迎来电,上海瑞璞 021-56849991

网友:
1.出口的大小,是否適合水泵。
$ H0 P6 J& R* u2.電磁閥是否有雜物導致不能密封。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学习学习。

网友:
你的油位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