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磨机出现了掉刀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01):
我们公司有台平磨机出现了掉刀问题,  磨床型号是云南M7130的 。
在正常的磨削的时候 ,走到走中间 都没进到, 磨头会自己突然的掉下来, 直接砂轮挤爆,
2天都坏了2个 砂轮了 。
  请教大家一下 :是那里出现了问题? 应该怎么调节 和避免?

网友:
机床磨头进给丝杆消隙机构失效,应拆开检查与调整。

网友:
升降丝杆为滚珠丝杆,看看是否间隙是否大了。固定丝杆的丝杆座螺丝是否松动。

网友:
三个螺母的间隙要调整了,还有导轨上的油和间隙也要看一下

网友:
1、检查丝杠间隙、丝杠轴承的间隙
2、检查涡轮蜗杆反向间隙,
3、若有消隙或平衡油缸,检查油压。
4、垂直导轨的润滑检查。
我认为是丝杠螺母间隙大了,我公司的导轨磨也出现过相同的问题,检查后滚珠丝杆的螺母间隙达到0.1,在丝杠定做之前,我要他们维修的把平衡油缸进油及回油反接,即平衡油缸当消隙油缸在用,顺便消除了蜗杆涡轮间隙,效果还挺好,一直用到现在,等再出了问题再换丝杠。若你磨头很重不要尝试我这种应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