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铣不知能否镗孔

楼主(2010-07-02):
卧铣不知能否镗孔,恳请大虾们 指点。

网友:
通常是不能的,但如果你定的主轴可以伸缩,可以无极变速的话就可以镗孔了

网友:
没问题,只要你的卧铣工作台尺寸可以容纳下工件,以及工作台的横向行程能满足加工要求即可。
而镗杆则必须自制,使之符合安装到铣床主轴及镗孔加工的需要。

网友:
卧铣通常是不加工孔的,但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但镗杆必须自制,看加工范围!

网友:
卧铣可以用来镗孔。。。。。。。

网友:
卧铣镗孔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机床的行程,是否适合加工你的零件,这倒是要仔细研究的,不要只查铣床的技术指标,要实际看一看,包括夹具,是否有发生干涉的情况。

网友:
可以镗孔,但精度方面不会很!

网友: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嘛
我们经常这样搞啦
用做粗加工没事

网友:
机加工完全不懂,还得想前辈学习

网友:
可以加工,整个拉杆,

网友:
学习 拿分~闪人!!!!!!!!!!!!!!!11

网友:
卧铣在使用镗功能时,必须控制好进给速度,因为没有自动,所以会不均匀。- ^3 V4 X& ?9 [9 c
加工粗加工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没任何问题

网友:
你们用的卧铣是那种的  一般是都可以搪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