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泵如何选择电机功率?

楼主(2010-07-02):
变量泵如何选择电机功率?400CYC14-1B压力补偿变量泵如何选择电机功率?手册推荐最大功率200KW。

网友:
看你的使用工况,N=PXQ/61.2/0.85
N-电机功率
P-系统工作压力
Q-流量

网友:
选用电机要根据你具体使用的工况,手册的数据是推荐使用,很实际工况有很大差别。

网友:
按最大的使用流量和压力的乘积选

楼主:
按最大的使用流量和压力的乘积选
引用 网友A:

        呵呵,手册的值就是按最大的流量乘以压力得出的数值,200KW啊。

网友:
看你的使用工况,N=PXQ/61.2/0.85
N-电机功率
P-系统工作压力
Q-流量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可告诉具体物理单位?例如Q=400,最大工作压力P=20MPA。电机功率N=?另X是提什么?

网友:
我是初来,不知说的可对,仅供大家一起讨论,电机功率=系统工作压力×流量/电机效率,单位全部换算公制基本单位即可

网友:
我是初来,不知说的可对,仅供大家一起讨论,电机功率=系统工作压力×流量/电机效率,单位全部换算公制基本 ...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具体的还是要看工况如何,

网友:
回hzdfyy ,如Q=400L/min,最大工作压力P=20MPA。电机功率N=400X20/61.2/0.85=153.8KW,应选择160KW的电机。另X是代表乘号的?

网友:
分析工况,找出峰值点,然后放一个系数,应该就行了。特别要注意你选的产品的效率,效率低系数就要适当高一些。

网友:
看你的使用工况,N=PXQ/61.2/0.85
N-电机功率
P-系统工作压力
Q-流量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确的,主要还是看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