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大的设备放在集装箱内要如何固定?如何装货?

楼主(2010-07-02):
有一设备要出口到国外去,要用集装箱运输,设备放在集装箱内要如何固定?如何装货?设备的最大件长度有5米,宽度2米,高度2.2米?请有经验的社友们指点指点。

网友:
你按海运做好你的内包装,把重心图作好,交给货运公司,‘货代’会按你的图安排装柜,他们有专门人干这个,不劳你费心,假如你是自营的,自柜,那你公司一定有专门的‘装柜家伙’,交给那家伙,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专门的行业,外行玩不了,假如你玩过货柜设计,了解结构,当然也可以,

楼主:
我们以前都是用平板车运输的,叫吊车、叉车就能装好,这次要求要用集装箱运输,海运的,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准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很简单,整个货柜的重心不要偏离太多,注意装柜时的布局,下面钉铁钉(或三角铁),上面钢丝绳或铁丝(起码4mm以上)拉牵,另外一般的货柜重量好像不超过27吨

给个参考图你看看:

网友:
真是处处皆学问啊!今年设备到厂的时候,我得注意下老外的设备是怎么固定在大木箱里面的。。

网友:
dd

给个示意图大家看看,多提意见

网友:
找专业的做包装箱的!把设备装进木箱,再吊进集装箱!就好固定了!
如果是走海运,注意防潮,最好用真空膜真空包装!设备有5米长,不大好装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上传资料

楼主:
5m的长度,想利用滚筒,用叉车推进去。

楼主(2010-08-27):
回复 网友B:

    超人大侠,怎样把7吨的设备放到集装箱里面,东西的宽度和高度和集装箱的间隙也就150mm,设备要推进去还是怎么弄进去啊,帮帮忙啊。

网友:
回复  超人回来

    超人大侠,怎样把7吨的设备放到集装箱里面,东西的宽度和高度和集装箱的间隙也就 ...
引用 楼主:

    我20多吨重的设备,间隙只有100mm都装进去了,用台大的铲车,一推就进去了 (如果有空间,让人可以出来,还可以采用手动葫芦牵引)

楼主:
和搞装车的师傅打听了一下,用叉车直接推进去就可以,需要一些木头用来固定,用不绣钢钉钉住,让设备别在集装箱里摇晃的。另一个问题是,设备进去后人就出不来了,空间太小了。谢谢超人。

网友:
我好像有见过侧开的 集装箱   用那种不知道会不会好的、、、、

楼主:
那种集装箱属于特殊箱,要提前预定,而且价格昂贵啊。

网友:
集装箱的尾部可以是木质,可以钉钉子!你这个件40尺的货柜足够了。如果还有更大的就用开顶柜。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集装箱的底部是什么材料的,是不是铁板啊,还是木质的,怎么听他们说,要用不绣钢钉子才能订呢?

网友:
这些不用在上面讨论吧,既然是出口,货代会什么都告诉你的

楼主:
总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吧,被等到要来装货了才来想怎么装法呀,很感谢回贴的大侠们。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装过很多呢,底下是用木托的,,用叉车推进去的,厂里有行车的话,与叉车配合,不会很婎的,但第一次装肯定会挺拆腾

网友(2010-10-05):
回复 楼主:

    先订木箱,让后将设备固定在木箱内,然后将木箱装进集装箱。用大叉车就可以了
我们的设备就这样处理的

楼主:
我的设备现在的高度比集装箱的内部高度低100mm,怕订木箱就超高了。

网友(2012-01-13):
今年设备到厂的时候,我得注意下老外的设备是怎么固定在大木箱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