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台二手旋转机器人,安装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7-02):
公司刚买了台二手旋转机器人,要找人安装在一处临时工房内,此工房地面水泥层只有100毫米厚,因此要专门打地基,机器自重1.6吨,旋臂旋转半径3.5米,未端工作负载约100公斤,地脚螺栓M20,用于焊接精度不高,不像机床那样要调水平打精度,领导要我这个半桶水写一个简单的安装说明,没法子只得请教坛上各位大大,这样一台设备安装要注意哪些,我们自己估计要挖3.5X3.5米的地坑,深0.5米,倒水泥后再安装,是否合适?是否要要求水泥标号?请各位多多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
你这么玩不行,哪有这么玩技术的,太随意了,
先确定地基载荷,才知道挖多深,这不是随意挖多深都可以的,有规矩,另外配筋也要计算,砼大约25的就可以了,
你应当按规程办事,不可以随便玩,把你厂里搞设备的叫上来说话,

楼主:
我们这是小公司,没有专门搞设备的,厂房也是临时租的,地基载荷怎么确定,需要加钢筋吗,能否多说一些?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免得沉下去

网友:
借助经纬仪保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