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这个结构怎么回事?象是弹性联轴器

楼主(2010-07-02):
我用红圈圈出来了,看它们的样子象是弹性联轴器。
想不明白的是,设备中上面的那个可以上下活动,下面的那个可以左右活动。按理说应该使用不同的弹性联轴器。
而图纸中,两个联轴器貌似一样,按理说不应该一样才对!
有这种联轴器,既可以上下调整,又可以前左右调整吗?

网友:
渐开线花键联轴器,具有自动对中定心功能,传动间允许有偏心量;一般用在传动间距较远,对中调整困难的地方

网友:
看起来很像球笼万向联轴器

网友:
渐开线齿式联轴器是这样的,两种看起很相似,但表示上,一个是半圆齿廓,一个是圆形钢球。

网友:
蛮像球笼式或其改进型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愚笨,小弟我看了半天,也不明白,球笼式万向联轴器能实现既能倾角又能伸缩?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好像是万向联轴器!这样的结构要求精度不高!

网友:
不要谈好像,好像这个,好像那个,不能确认就少不知道。明显的是球笼万向联轴器,所谓的渐开线尺轮联轴器其实就是鼓形齿式连轴器,其齿为渐开线齿。

网友:
贯穿式球笼联轴器,角度不大可以用鼓形齿式,角度大用球笼,要求不高可以用贯穿式十字万向联轴器。

网友(2010-08-03):
应该是球笼万向联轴器无疑了!

网友:
就是万向、联轴节之类的。右边是传动箱俩轴中心距为固定。左边俩轴中心距可以调整。如带钢纵剪机的刀轴就是类似机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轮胎联轴器

网友:
是球笼万向联轴器,可楼主从哪里知道下联轴器处可以左右移动?!应该两个都是上下动的吧!汽车驱动里也有这种球笼万向联轴器。里面有钢珠的。

网友:
三种答案,到底是哪种。目前为止还没接触过几种联轴器

网友:
扣了威望点数,但却不给下载,郁闷。

网友(2010-09-05):
一角二水说的正确,就是球笼万向联轴器

网友:
是联轴器,WSC型万向联轴器

网友:
看结构不是弹性联轴器,应该是有很小范围自调心功能的联轴器

网友:
球笼万向联轴器

网友(2010-11-10):
球笼万向联轴器球笼万向联轴器

网友:
球笼万向联轴器,中间轴是由花键套和花键轴组成,长度可以变化,两端同轴度要求不高

网友(2019-08-28):
看图纸和大神的描述应该是球笼万向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