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1.5KW,2800转,计算扭矩---求助

楼主(2010-07-02):
如上图,电机1.5KW,2800转,通过1:2皮带轮到左边的轴上变成1400转,皮带轮与减速机之间是电磁离合器,减速机1:10,减速机输出的轴上安装大链轮,与搅笼上小链轮通过链条连接,比例是1:4,最后搅笼转速是560转。
想买电磁离合器但无法知道需要的规格,想求出电磁离合器需要的额定动力矩、额定静力矩、空载力矩。谢谢!

另问一下:电磁离合器的单片与多片、干式与湿式对我所要使用的有什么影响?我之前去商店,没有单片的,用多片干式的可以吗?

网友:
根据公式P=nT/9550,其中P为轴输出功率,n为转速,T为转矩。

楼主:
比如EKE-1A这个型号的电磁离合器,额定动力矩12。5N。M是指的什么?是输入给电磁离合器12。5N。M才能工作还是最高能承受12。5N。M?我刚接触这方面,真的搞不懂啊。

网友:
扭矩只和功率有关系,再乘上功率系数。

网友:
扭矩只和功率有关系,再乘上功率系数。
引用 网友A:

    与转速也有关

网友:
回复3楼:
力矩的单位是Nm,你为什么要将他们分开啊?还“12.5N。M是指的什么?”这里的“M”应小写,是“m”,是长度单位的“米”。多学学基础吧,否则你会搞得大家“都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