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动力机构,螺栓受力太大而变形---请教

楼主(2010-07-02):
现有状态简图

现有状态简图
上边这个图纸是一个简图,我这里有一个传送动力机构,其中下边的传送带与底座连接。
我现在的情况是,由于高度不够,在下边增加了两个垫片。整体是以螺栓固定,但是,
时间长了之后,螺栓会因为受力太大而变形,还有经常因为维修要拆卸,很繁琐的一个过程。
所以希望各位高手进来帮个忙,看能不能解决这问题。
期望状态时,快速定位,快速安装。

网友:
谁给出切实帮助,奖励30分。

网友:
紧固螺栓在中间两端悬空怎么能稳定?将紧固螺栓安装在两端,螺栓的受力就会减小。

网友:
1.尽量减小紧固螺栓的长度;2。多点紧固--如4点,加大紧固点间距离。

网友:
简图真是太简了
为什么只有一个螺丝,加粗螺丝是下策。可以考虑支架翻出“法兰”边再固定
维修拆哪里啊,螺丝?把支架四周敞开有缓解没?
看实物都未必有有办法,简图就更别提了
最后,水印什么的比较烦人

网友:
加工出键槽,中间装一个平键,用它来抗剪切

或者使用圆锥销

螺栓受剪切后螺牙会损坏,再拆装就困难了

网友:
机械设计图册第六卷前面的部分,讲解注塑机错误结构的部分,就举了你这样的结构实例

网友:
嗨,没有看懂哦哦哦哦哦

网友:
对于受力的定位螺栓联接,一般可采用凸台定位。

网友:
图纸有点太简单了,没太明白,
用骑马螺丝是不是要比单纯的螺栓要有力些,
能不能设计成推拉跑到式,在用螺丝来定位,跑到可以避免上下的震动力,这样就可以减轻螺丝的承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