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补偿器的弹簧压力有多大?

楼主(2010-07-02):
一般而言,压力补偿器的弹簧压力有多大?

网友:
压力补偿器与比例流量阀配合使用,其弹簧压力是保证所选流量范围。
在选择压力补偿器时注意压差值这个参数,就是补偿弹簧压力。
附件为压力补偿器选型样本,供参考。

网友:
有的在1MPa以内,有的在1MPa以上,视流量需求及机构尺寸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