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控加工上的切销液---讨论

楼主(2010-07-02):
1.说说你知道的切切液的品牌?

2.你也可以谈谈你们正在使用的品牌?有什么好,有什么缺点?
请各位多说一说,多多交流!

网友:
Castrol Hysol X

产品说明

嘉实多Hysol X 是一种高科技、多用途、生物性能稳定的水溶性半合成切削液,有良好的润滑和极压特性。虽然在所有的水质中都有出色的加工性能,但特别适合在软水中使用。该产品不含氯。

产品应用

适用材质 – 嘉实多Hysol X 适用于体现最新技术的高速加工中心和柔性加工系统,广泛用于各种不同金属的加工。在钢、铸铁以及不锈钢、镍和高硅铝产品的加工中都有极其良好的性能。

加工方式 – 嘉实多 Hysol X 是为绝大多数的金属加工而开发出来的。它既适合于大型的中央冷却系统,也适用于小型单机。该产品有多种应用能力,包括铣削、钻孔、攻螺纹、绞孔及低速磨削。

产品优点

        良好的表面加工效果,即使在难度较高的加工条件下仍可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
        适用于多种材料的不同加工工艺;
        能应用于70巴以上的高压系统,并且泡沫很少;
        有很好的防腐蚀性能,不污染铝;
        较好的乳化性能及特别长的使用寿命;
        良好的润湿性,可减少冷却液带出量,同时保持刀具及工件清洁;
        环保产品,不含氯、亚硝酸盐和苯酚,对操作者及环境无损害;
        不破坏油漆,与通常使用的机床密封件相容。

推荐使用的浓度
加工材质
加工方式        铸铁        低碳钢        高碳钢        不锈钢        耐热钢        有色金属        铝
镗孔
钻孔
铣削
4%
4%
5%
5%
5%
5%
5%

攻螺纹
攻外螺纹
车削

4%

7%

7%

7%

7%

8%

8%
磨削        4%        4%        4%        4%        4%        4%        5%

注:为保持其出色的抗生物污染能力,建议使用浓度不能低于4%。

典型数据
项目        试验方法        单位        典型数值
浓缩液
外观        BAM 300        -        棕色液体
密度(20°C时)        IP 365        克/毫升        0.96
乳化液
外观        BAM 189        -        乳白色
5%时pH值        BS 1647        -        8.8
防锈(5%):

铝
IP 287
-
-
-
0%
无锈斑
泡沫性能        IP 312        秒        15
折光仪系数        -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