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全齿高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02):
按照公式计算,为什么相同模数,齿数,压力角,螺旋角,齿顶高系数,顶隙系数,的齿轮由于变位系数不同而全齿高会有不同呢?在实际加工中为什么会出现改变变位系数(在加工中就是改变刀具与工件的中心距)后,加工出来的齿轮的根圆直径会和理论计算出来的根圆直径有所差别,而且差别不小啊。

谁能帮帮我,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先谢谢大家的帮忙啦

网友:
简单的讲 就是变位齿轮咯 现在都是常用的了

网友:
齿轮变位:(1)凑中心距。
         (2)增加齿轮的强度。使得齿轮的齿根部分变宽,齿顶变尖。

          (3)减小因齿数少于14齿而产生的根切。
          至于加工出来的齿轮的齿根圆与理论相差过大,这个主要与楼主使用的滚刀参数有关,一般来说留剃滚刀要比标准刀深0.3mm左右,留磨滚刀视模数大小来定,小的,1.5模左右的留磨量单边公法线0.1mm.切齿深度也会比标准刀深0.25~0.3mm.

楼主:
但是为什么理论计算的时候全齿高会受到变位系数大小的影响呢,我的理解是,全齿高不应该与变位系数挂钩啊,只应该与模数、齿顶高系数、顶隙系数有关啊,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于变位齿轮全齿高与变位系数有关呢?

网友:
有些齿轮是非标齿轮,在计算是不能按照标准的去算的。这个与齿顶高系数取值有关。

楼主:
希望大家都积极参与讨论,

网友:
用节圆代替分度圆计算

楼主:
可能我没把问题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在计算全齿高的时候会牵扯到变位系数这个参数,按我的理解全齿高只与模数,齿顶高系数,以及顶隙系数。怎么会与变位系数有关。其他参数都一样,为什么变位系数不同就导致全齿高不同了呢?急盼高手解决,万分感激。

楼主:
眼看帖子都到后面了,还没找到答案,急啊,真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