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轴承配合公差,新项目,转速比较高!
火...

楼主(2010-07-02):
各位大侠们好,现在设计新项目,轴承转速比较高,所以在轴承的配合方面,想仔细的和大家探讨一下,请各位大侠多多指导
选用的是日本NSK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安装,
轴承规格:内径25mm,外径47mm,厚度12mm;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工作方式:间歇性工作,即:转5s--停2s……
径向和轴向受力很小,几乎可以不用考虑(绕线机主轴用)

准备用如下的配合公差:
轴的公差:运转时担心轴与轴承打滑,加速轴承的磨损,用h7级(过渡配合)
孔的公差:考虑到高速运转时轴承发热,用H8级(间隙配合)

请各位大侠们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轴是采用过盈配合,采用j6
外圈一般都是过渡配合,采用H7
你的精度标准低了一级,跟轴承配合的话,尤其是你那个转速中等偏上了,配合精度很重要

网友:
这个轴承的应用场合类似光缆通信设备上的工作环境,小轴承,游隙小,高速,这种设备上的轴承会更小,配合选择不当就容易卡死。曾今遇到过别人问过这个实际问题。当时我给出的公差选择,跟狼侠的选择一样,不同的是,当时觉得H8的配合过松,轴承配合面有摩擦的话,也容易过热。所以在压轴承之前先涂乐泰胶,选择具体型号的时候注意乐泰胶的工作最高温度。

网友:
轴承的孔和轴的配合要看你用的轴承的精度等级的,NSK不可能有P2级轴承在中国市场上,最高P4级,孔H5轴js4,若轴承精度P5级,H6/js5

网友:
估计狼侠用的是最普通的0级轴承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
选用的是NSK轴承,P5级精度的
轴采用过渡或者过盈配合,这个基本和各位大侠的见解一致
至于孔的配合,为何各位大侠都推荐采用过渡配合呢?
在手册上查得,孔一般都是采用间隙配合,防止轴承在运转时会发热膨胀,导致卡死

网友:
看样本吧,这是NSK推荐的

网友:
出于承载和寿命方面考虑,一般轴与轴承配合可采用过盈配合,精密轴承除外。
而轴承内圈和孔之间一般采用间隙配合,可以用轴承端盖压紧。若作为自由端可不用压紧。
轴向受力很小,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这样安装和维护都要简单些。

网友A: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这根本不是什么高转速,你可以查SKF,FAG的样本,内径30的精密角接触球轴承都可以达到38000rpm。

径向和轴向受力很小,几乎可以不用考虑(绕线机主轴用)
关键一点你没有说:这对轴承是不是接触角是大于45,估计一般不会取大于45, 这样内外径配合都略紧一点,JS级,
但是你给的偏差精度太低,怎么可能7,8, 4,5还差不多。
你所说的 :“ 在手册上查得,孔一般都是采用间隙配合,防止轴承在运转时会发热膨胀,导致卡。”
那是针对通用场合。这对轴承如果接触角是大于45,孔一般都是采用间隙配合。

楼主:
看样本吧,这是NSK推荐的
引用 网友B:

资料是很好,只可惜还得要歪着脑袋来看啊

楼主: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这根本不是什么高转速,你可以查SKF,FAG的样本,内径30的精密角接触球轴承都可 ...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赐教
很多看似简单的结构,想要将其做精做细,还是有很大的学问的,狼侠越发觉得技术方面,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深不可测
这不,轴承是最常见不过了的标准件吧,我也用过很多,以前都是用在转速不超过100转/分的场合,根本不用考虑太多的因素

网友:
绕线机轴承虽然径向和轴向负荷都很小,但不会允许有轴向窜动,是使用成对角接触轴承理由。
楼主选用的精度等级自然是太低了一些。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似乎应当在一定预应力状态下工作,如果对轴承的轴向紧固不作安排的话,就失去使用角接触轴承的意义。在这一点上,结构比精度更重要。

网友:
看看SKF的样本吧 有SP级的轴承介绍 楼主会用到的

楼主:
绕线机轴承虽然径向和轴向负荷都很小,但不会允许有轴向窜动,是使用成对角接触轴承理由。
楼主选用的精度 ...
引用 网友C:

谢谢彭老师指导
的确是不允许有轴向窜动,所以才会选择NSK的角接触球轴承,
轴向紧固,准备作如下方案,请彭老师看看有没有需要变更的地方
内圈:准备购买MISUMI(米思米)专用的锁紧螺母,转轴设计为台阶形状,并且在末端车M25*1.5细牙
外圈:用挡圈来顶住轴承外圈,并且固定在安装座上面
这样一来,轴承内外圈都可靠的固定,理想状况应该是不会有窜动了;不知实际使用中会否有问题,因为我还没有设计过这类型的机器
所以,还请彭老师多多指导

网友:
方便的话,把轴承座、轴和螺母、端盖等的装配图贴出来看看。
所叙述的安装方法好像不是太好。

楼主:
方便的话,把轴承座、轴和螺母、端盖等的装配图贴出来看看。
所叙述的安装方法好像不是太好。
引用 网友C:

好的,正式的图面在办公室电脑上,刚才临时设计了一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彭老师看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的

网友:
这个结构可用,但后面一个轴承轴向固定多余,标注为“套”的零件应该取掉,让轴承在轴向可以浮动。
另外,密封不知如何考虑的。

网友:
浪兄是在搞 定子转子方面的绕线机么?

网友:
你的公差可用,对轴承来说,轴和孔的圆度更重要
彭老师说的对,密封至关重要,套要去掉

网友:
NSK样本上应该有推荐的配合和形位公差值

楼主:
这个结构可用,但后面一个轴承轴向固定多余,标注为“套”的零件应该取掉,让轴承在轴向可以浮动。
另 ...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彭老师
那个“轴套”取消不要了
转轴和固定座的公差是否可行?

网友:
套是为了量产时,调整装配间隙的吗?

楼主:
浪兄是在搞 定子转子方面的绕线机么?
引用 网友D:

是的,公司以前都是购买进口的绕线机,100多万一台
现在准备仿制,并作适当的改进,有挑战性,很合我胃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狼兄好样的,索取绕线机工作视频一份 不知可否,如违法公司规定就当么提

网友A:
建议用圆柱轴承代替那个深沟球。圆柱轴承可内外圈压死。安装方便。
中间用隔套,否则整体拆装很麻烦。
见图。
至于润滑,一般是侧近侧出。
密封就看着安排了,那个因该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湘里狼
狼兄好样的,索取绕线机工作视频一份 不知可否,如违法公司规定就当么提
引用 网友D:

这可是触犯公司规定的啦,现在的民营企业也不容易,竞争很激烈,因此把技术方面看得很重,很保守的

网友:
圆柱磙子轴承 最好是内孔带锥度 可以涨紧调整间隙(参考CA6140车床主轴结构)
还有就是你这玩意不考虑密封的话
不光渣会进轴承卡死
而且高速下 润滑脂全甩出去了  成了干摩擦  机器必定完蛋

或者你这个轴承套 直接买现成的

班门弄斧 请各位多多拍砖

网友:
1

1
狼侠最好考虑下这个情况,如果有必要

网友:
加油,祝你成功。

楼主:
建议用圆柱轴承代替那个深沟球。圆柱轴承可内外圈压死。安装方便。
中间用隔套,否则整体拆装很麻烦。
见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大侠的建议,这样一来,那个固定座的加工更加方便,精度更加有保障了
这里的加工也是个很头痛的问题,不一定能加工出所需要的精度来

网友:
建议外圈公差小点,内圈紧些。

间隙高速运动,内外圈很容易产生滑动。
轴承外圈直径大点也有用,但线速度就高了
轴承最怕同心度与轴向间隙

网友:
建议用圆柱轴承代替那个深沟球。圆柱轴承可内外圈压死。安装方便。
中间用隔套,否则整体拆装很麻烦。
见 ...
引用 网友A:

中间用隔套,否则整体拆装很麻烦。
这个不是太明白,是否取消中间的锁紧螺母?

网友:
你居然不鸟我
我说的那个密封才是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
你居然不鸟我
我说的那个密封才是很严重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我这不正在查资料,看看怎么改进撒
你也没说要怎么改进

网友:
迷宫即可 螺旋槽  形成轴向泵  把流出去的油抽回来
]、、不然会弄脏那些美女的衣服和脸蛋的

网友:
个人没有好的意见,也学习大家的

网友:
各位大侠的见解让我涨见识了

网友:
楼主所给工况: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工作方式:间歇性工作,即:转5s--停2s……
径向和轴向受力很小,几乎可以不用考虑(绕线机主轴用)”,
这种工况,用锂基润滑脂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使用成对双联角接触轴承,不清楚它们的预应力是如何施加和控制的。
40年前自制小外圆磨头与内圆模头,曾经用过角接触轴承,那时的称呼是向心推力球轴承,有过一些经验,说出来和大家交流。
先贴一个使用两个轴承的结构图。图纸刚刚画,大体按楼主所给图的尺寸。

过角接触轴承常规用法为成对使用,并且一定要有一定预紧力。
当时的做法是做个工具支承轴承内圈,轴承水平放置,用一个套压在轴承外圈,套上面用相等于预载荷的重块压住,测量轴承内外圈的高度差。
然后让轴承内外圈隔套的厚度差等于两个轴承所测内外圈高度差之和。

网友:
彭老师,
测量好这个高度差之后,然后在加工这个端盖的时候,就算好这么多的压紧量,端盖安装好之后,也就对轴承预紧好了,对吧?

网友:
可直接买成对使用的角接触球轴承,预紧力已经调整好。
害怕大侠图中的隔套是否太长了?好像隔套长度不应大于2.5倍轴承厚度。

网友:
可直接买成对使用的角接触球轴承,预紧力已经调整好。
害怕大侠图中的隔套是否太长了?好像隔套长度不应大 ...
引用 楼主:

这种转速和精度,隔套没什么问题。

网友:
彭老师的图完全可行!
现在的轴承调间隙简单了,出厂就已经调好了,把内外隔圈磨成一样长就行了

楼主:
楼主所给工况: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工作方式:间歇性工作,即:转5s--停2s……
径向和轴向受力 ...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内圈的预紧用锁紧螺丝,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外圈呢,准备将挡圈的凸出部分长0.1~0.2mm,这样的话,也可以将外圈锁紧的
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另外,我那个图中的角接触轴承,是用的两个,背靠背安装的

网友:
楼主所给工况: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工作方式:间歇性工作,即:转5s--停2s……
径向和轴向受力 ...
引用 网友C:

  好象是内外圈都定位, 这种结构很少见,不太好,特别是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

搞个密封嘛,或毛毡也好。

网友: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这根本不是什么高转速,你可以查SKF,FAG的样本,内径30的精密角接触球轴承都可 ...
引用 网友A:

    按普通永久寿命算也就3800

网友:
好象是内外圈都定位, 这种结构很少见,不太好,特别是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

搞个密封嘛, ...
引用 网友F:

好像感觉转动会不稳定,特别是量产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看了半天,龙九最关心MM!

楼主:
回复  深圳龙九
呵呵,看了半天,龙九最关心MM!
引用 网友G:

是啊,真是危险无处不在,感觉很恐慌 ,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安安静静的谈技术
我们本来是在这里交流分享经验,他确把话题引到MM那里去了,好在我们都属于正派人士,才没有被他误导!

网友:
我可没忽悠你  那高转速密封没搞好的话  污染你的产品可别说我没一次两次三次的唠叨提醒你

要不是你小子说你那里很多MM是我老乡 我才懒得操心呢

网友:
小轴承里藏乾坤!向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
好象是内外圈都定位, 这种结构很少见,不太好,特别是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

搞个密封嘛, ...
引用 网友F:

这种结构很规范,应该不少见。否则使用角接触轴承,如何保证轴向无窜动?
另外,给出的图纸,已经用了迷宫密封。

网友:
可直接买成对使用的角接触球轴承,预紧力已经调整好。
害怕大侠图中的隔套是否太长了?好像隔套长度不应大 ...
引用 楼主:

隔套不宜太长,是怕长久重负荷使得内外隔套有较大温差,不同伸长影响到预应力变化。
在轻负荷下,温升平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彭老师,你的间隙密封间隙有多大?有间隙密封的设计资料没?

网友:
公差因大规模生产而产生,对于单件和小批量制造,拘泥于标注的公差并不太合适。
即使大规模生产,要得到优质产品,也常把制造精度负荷要求的零件检测分组配合。
楼主这样的轴、套与轴承的配合,一般标注为过渡配合就可以,但一定要关照工人加工时严格按公差的中间数值,以保证装配时实际为零间隙或极小的间隙。
另外请注意贴出图纸中各个零件的端面,设计可以容易保证端面与零件轴线的垂直度和两个端面的平行度。这对于轴承的安装精度非常重要。
当年做那些磨头时,还是个顶班干活的车间工人,义务加班制作了磨头的所有零件并装配完成。
现在,像那样的工人,怕是不可能再有了。
贴出38楼图片的CAD文件供批评。

网友:
彭老师,你的间隙密封间隙有多大?有间隙密封的设计资料没?
引用 网友H:

用的是迷宫密封,不是间隙密封。

楼主:
隔套不宜太长,是怕长久重负荷使得内外隔套有较大温差,不同伸长影响到预应力变化。
在轻负荷下,温升 ...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知道诶
真是前面一位社友说的那样:小轴承、大文章,
谢谢彭老师,学习了

网友:
樓主用绕线机做嘛用?绕变压器用么?
日特的还不错哦,并且在他们设备的基础上自己设计自动化机构,完全无人作业!我已经在生产了!

网友:
这次看到你们的讨论,我已经学到不少了

楼主:
这次看到你们的讨论,我已经学到不少了
引用 网友I:

见到这样的回复,很是高兴!
有不懂的地方,请勇敢的提问
如果能帮到别人的地方,也请热情的发贴指导,

网友:
樓主用绕线机做嘛用?绕变压器用么?
日特的还不错哦,并且在他们设备的基础上自己设计自动化机构,完全无 ...
引用 网友J:

用的是日特哪一类的设备?

网友:
难度不小,山寨不易。

网友:
我也做绕线机的,希望楼主早日完成,来分享一些经验

楼主:
我也做绕线机的,希望楼主早日完成,来分享一些经验
引用 网友K:

还在摸索中,应该是大侠您来分享经验才对啊

网友K:
还在摸索中,应该是大侠您来分享经验才对啊
引用 楼主:

我们做的没你这么细,主轴直接用两个深沟球就是了,所以我还是别分享了,误导你

见意你单独开一个帖,写你做这个绕线机的进展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让人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学洗中哦。。。。、、、、

网友:
看到前辈们讨论那么仔细认真,真是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晚生受益很多。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磨头用弹簧控制预紧力。
向害怕伏枥大侠致敬!

楼主:
你做绕线机  整套图纸买不买》??
引用 网友L:

你好,首先感谢你对贴子的关注
不管你是想买图纸,还是想卖图纸,找我那就是找错人了,因为我是“技术工程师”,并非“生意人”,有不懂的地方,我会自己琢磨或者向别人请教
花钱买图纸,属于不肯吃苦研究,想走捷径的做法
将自己的图纸卖出去,严重的不厚道,容易被金钱迷惑

楼主:
我们做的没你这么细,主轴直接用两个深沟球就是了,所以我还是别分享了,误导你

见意你单独开一个 ...
引用 网友K:

很感谢对我的关注 ,虽然我是第一次做绕先机,但是我很有信心做成功,只不过要多吃点苦头
不过我又要批评你下,你们那样的做法很不厚道啊 ,属于忽悠型的,只要把机器卖出去,把钱骗到手就完事了

网友:
回复  害怕伏枥

    有的磨头用弹簧控制预紧力。
引用 楼主:

用两个轴承的是外圆磨头。用直径200的砂轮,砂轮转速3000转/分(砂轮圆周线速度30米/秒)。转速不高,这种结构可以了。
内圆磨头一般用4个轴承,一组固定,另一组浮动。这就是因为转速高,必须考虑温差能使套与轴的伸长不同,从而改变预应力。于是采用轴承浮动而弹簧保证预应力的结构。
在合适的预应力条件下,一般25孔径的角接触轴承用于内圆磨头,25000转/分的转速也只用锂基润滑脂。

楼主:
用两个轴承的是外圆磨头。用直径200的砂轮,砂轮转速3000转/分(砂轮圆周线速度30米/秒)。转速不高,这种 ...
引用 网友C:

彭老师,用锂基润滑脂的话,是不是就无须考虑密封了啊,
真还没弄过用密封圈的结构,不知道如何设计会好些

网友:
我是小虾米,各位大侠的见解,仔细思考中

网友:
轴与轴承内孔肯定要过盈配合,热膨胀会使过盈量减小。外圈与壳体间隙配合,但是要防止跑外圈。

网友:
彭老师,用锂基润滑脂的话,是不是就无须考虑密封了啊,
真还没弄过用密封圈的结构,不知道如何设计会好 ...
引用 楼主:

主轴结构,一定要考虑密封。
高速,用骨架油封那样的接触式密封不合适,即使有润滑,也会发热和很快磨损。
常用的密封形式是迷宫密封。
在我给出的图纸里有迷宫密封,你仔细看看,需要的话,可以剥零件图给你。

网友C:
轴与轴承内孔肯定要过盈配合,热膨胀会使过盈量减小。外圈与壳体间隙配合,但是要防止跑外圈。
引用 网友M:

各有各的看法吧。
在我的经验里,高速和高精度工况下,轴承内孔配合也应该是零过盈或极小的间隙为好。没有太多的理由,不让过盈损害轴承的精度。
装配时,一定会精细测量后选配或修配,不管图纸上精度等级注得有多高。
让轴磨削时按公差上尺寸,套加工时按公差下尺寸,然后用研磨工艺将轴承内外配合都修到零过盈。
这不过只是工人的干活,脏和累。
一堆按图纸完全合格的零件,让你装配,大半不到15000转/分就会热得烫手;我装配,能保证25000转/分下工作半年不检修,仅此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脂都要密封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能学不少东西

网友:
你做的什么绕线机,竟然要100多万?看样子鬼子钱还真好赚。我做的4轴伺服6头绕线机不到30万,最大转速9000rpm。另外绕线机很重要的是控制系统,不知你们用的是什么系统,是PLC,单片机还是数控系统,国内很少能真正过关,主要是不够稳定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绕制细线时绕线排列不好

楼主:
主轴结构,一定要考虑密封。
高速,用骨架油封那样的接触式密封不合适,即使有润滑,也会发热和很快磨 ...
引用 网友C:

好啊,那就最好不过了,先谢谢彭老师了
真的想不通该如何安装密封装置

楼主:
回复  湘里狼

    用什么脂都要密封
引用 网友E:

用“手指”总该不用密封了吧
和你讲了N多次了,要你弄一个3D的给我看看,你不是说电脑坏,就是说没装软件
结果真搞了个“迷宫”样的图片给俺,看得俺是云里雾里的

楼主:
你做的什么绕线机,竟然要100多万?看样子鬼子钱还真好赚。我做的4轴伺服6头绕线机不到30万,最大转速9000r ...
引用 网友N:

不好意思,可能和你们的不一样,我这个是微特马达专用绕线机,和传统的绕线机不一样的,除了绕线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工序,市面上没有现成的买,以前是依赖韩国一家企业开发制造的,100多万一台,公司一次买了50台;现在公司规模扩张,绕线机又不够用了,如果我这次弄成功的话,仅今年就计划要制造20台

网友K:
很感谢对我的关注 ,虽然我是第一次做绕先机,但是我很有信心做成功,只不过要多吃点苦头
不过 ...
引用 楼主:

当然我们也不是勿悠,卖产品总不能做一个型号吧,客户的需求有不同,有的要性能,有的要价格。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设备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只是精度等级的不同,这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网友:
你做的什么绕线机,竟然要100多万?看样子鬼子钱还真好赚。我做的4轴伺服6头绕线机不到30万,最大转速9000r ...
引用 网友N:

日本的设备的话确实这个价啊,

我们现在用的是安川的运动控制器,现在系统可以说比较稳定了。以前也有用过PLC和板卡,都是不理想

网友:
各有各的看法吧。
在我的经验里,高速和高精度工况下,轴承内孔配合也应该是零过盈或极小的间隙为好。没 ...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前辈您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经验啊,我们现在也是基本按照您这么思想在做,只是这里还没有您这样有经验的师傅

25000这样的速度还是达不到,只能做到20000,要向您学习了

网友:
某款大量生产的数控车床床头箱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也试过亿图数控系统和国内深圳一家公司开发的系统,效果不理想,现在用韩国一家公司的系统,效果还行,但很麻烦

网友:
迷宫密封结构示意图。。。

网友:
回复  ghost17
我也试过亿图数控系统和国内深圳一家公司开发的系统,效果不理想,现在用韩国一家公司的系 ...
引用 网友N:

我们的是电气工程师自己开发的

网友:
邮件已发,请查收,仅供参考。

具体应用不是太熟悉,插不上嘴。

网友:
我感觉这个迷宫密封就是间隙密封啊,非接触式的,
看过铣床的间隙密封,很简单

网友:
密封很简单,采用锂基润滑脂,9000rpm也不是问题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仅供参考。

具体应用不是太熟悉,插不上嘴。
引用 网友O:

感谢海山大侠指导,有这么多高人指导,我很有信心将这个项目搞好
搞成功以后,一定会将图片贴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在东莞吗,有50台绕线机,韩国做绕线机的可不多的,也许我能给你一些建议,具体站内联系

网友:
彭老师,用锂基润滑脂的话,是不是就无须考虑密封了啊,
真还没弄过用密封圈的结构,不知道如何设计会好 ...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还没领悟那个弄脏漂亮小姐衣服的那个笑话?一直脂润滑都用迷宫圈(这个在大侠的图纸上已经画得很清楚,就是端盖和轴或者轴套上的一个回形结构,只要设定好公差,让他们有足够间隙)可以了,骨架式回转密封圈好象是极限转速不高,好象一般派克的骨架极限线速度也定在5m/s,低速主轴倒是可以用这个挡水防尘,也看到有动压静压轴承主轴用骨架式回转密封圈,没算过那线速度,但那个都是油润滑的,不一样。

网友:
绕线机。大批量。恩!
有个行业有此特征:冰箱压缩机。
楼主,整个报废的主轴一拆就山寨了,不难的。

楼主:
这个,怎么还没领悟那个弄脏漂亮小姐衣服的那个笑话?一直脂润滑都用迷宫圈(这个在大侠的图纸上已经画得 ...
引用 网友P:

彭老师提供的图纸上的确有,但是这方面鄙人可是菜鸟一只,这么专业的东西我根本看不懂啊
不过昨天晚上龙久大侠在QQ上指导很久,已经有点眉目了,现在的想法是如何将其做得更精细一些,
狼侠的个性是:不做则可,一做求精

楼主:
回复  湘里狼

LZ在东莞吗,有50台绕线机,韩国做绕线机的可不多的,也许我能给你一些建议,具体站内联系 ...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啦,以前在深圳,现在到温州来了!

网友:
学习,虽然现在专搞机加工艺了。。。。。说不定哪天要转做设计呢!轴承只是当年在毕业设计时选用过。。

网友:
走过路过的都注意了

狼侠是专门取精滴。。。。。。。。。。。。。。。

网友:
从这个帖子能学到好多轴承使用方面的知识,受教了。

网友:
走过路过的都注意了

狼侠是专门取精滴。。。。。。。。。。。。。。。

此言一出 为什么此贴无人问津

网友:
这下彻底热帖无人问津了  罪过啊罪过

网友:
楼主已经潜水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过的大侠们,是时候交作业了
通过各位大侠的指导,以及参考NSK和其它方面的资料所推荐的公差,对于轴承的配合,个人觉得如下的公差:
1、用于滚珠丝杆固定侧时    轴:h6        孔:H7
2、用于机器运转主轴时      轴:h5        孔:K6

网友:
从头看到尾,原来很简单的轴承有这么多讲究,受教了,赶紧先把机械设计书拿出来先看看吧嘛很多都忘记了

网友(2010-08-01):
关注的人少了,帮顶顶

网友:
收益匪浅,确实是处处皆学问啊,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十分受教,感谢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老师的观点!这种结构,我们小企业如果按图纸加工压盖,一般无法消除轴向间隙及径向间隙,只能实配压盖尺寸,先一次加工压盖,预留尺寸,再组装压紧轴承,然后测量加工压盖,最后组装才算完成。跟老师的压紧测量类似!~我们就是靠工人师傅的经验及智慧,才让小企业在夹缝中生存!作为设计,听取前辈的经验意见,我感觉十分重要!感谢老师指导~

网友:
一口气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说一句 佩服!第二句,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看图应该是外圈固定,内圈旋转吧,这样的话应该轴用过渡配合,外圈用小过盈配合。

网友(2010-08-31):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指點,受益良多!

网友:
看图应该是外圈固定,内圈旋转吧,这样的话应该轴用过渡配合,外圈用小过盈配合。
引用 网友Q:

    高手。
为什么呢?见到好多是轴用小过盈配合,外圈用过渡配合。

网友:
从这个帖子能学到好多轴承使用方面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看了,有很多收获。。。

牛人真不少啊。

网友:
呵呵,学习下,都是能人也。。。。。。。。

网友:
学习的机会无处不在,在这学了不少,谢谢各位了

网友:
轴承还有这么大学问!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一页没有少的看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技术探讨

网友:
这么简单你都好意思拿出来问啊,我还以为是3万转呢。

网友:
和轴承配合的h7是过渡配合吗?

网友(2010-11-27):
资料是很好,只可惜还得要歪着脑袋来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狼侠的帖子,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在没有从事工作前知道作为一名工程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网友:
这么点转速还需要动脑啊,太简单了

网友:
路过来看看,打扰拉

网友(2011-03-26):
引用 网友A:
工作转速:4000~5000转/分。
这根本不是什么高转速,你可以查SKF,FAG的样本,内径30的精密角接触球轴承都可 ...

我也认为js5 应该没问题
还有如果轴为空心轴的话 可适当调大平均过盈

网友:
资料是很好,只可惜还得要歪着脑袋来看啊,累死人了。

网友(2011-05-03):
好主意,好文章。……………………

网友:
低估了轴承打滑的可能性。
多数情况下,轴承还是紧点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来补充三点:

1. 密封采用迷宫密封!

2.因转速较高,转子的动平衡等级一定要高,至少G2.5级;

3.这么高的转速,最好采用稀油润滑,并且最好有循环系统,这样可以带走轴转动产生的热量;

并且我有一个疑问,既然载荷比较低,为何不采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
受益匪浅,集思广益,这个栏目好。

网友:
向大家学习,为什么下载资料要钱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有各的看法吧。
在我的经验里,高速和高精度工况下,轴承内孔配合也应该是零过盈或极小的间隙为好。没 ...

彭老师,很强悍!!!受教

网友(2019-12-27):
学习了,各位老师都很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