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度和跳动---请教

楼主(2010-07-02):
轴类件A相对于B的中心线跳动0.03和同轴度0.03有何区别,
如果用平台如何检测?

网友:
在平台上用百分表打轴两端的圆面高点。

楼主:
没明白楼上得意思,跳动是两顶尖支撑百分表打外圆高低点之差么?
那同轴度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概念都属于位置公差范围,跳动描述的是表面的位置公差,而同轴度描述的是实际轴中心线的位置公差。还是有差别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一般跳动公差都测量母线!!!中心线怎么测量啊??

网友:
感觉理论上有差异,但是实际测量还是用的同样的方法。

网友:
最好用三坐标来测量,同轴度表示的是整个圆柱相对另一个圆柱理论中心线的位置移动

网友(2012-04-01):
对同轴垂直一直不是很理解!!!!!!!!!!!!!!

网友:
中心线怎么测量啊?你看错了吧

网友:
轴类件A相对于B的中心线跳动有圆跳动 和端面圆跳动和端面全跳动  照你说的这种理解两者没什么区别

网友:
实际测量手段基本相同

网友:
用百分表打轴两端的圆面高点就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