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直径光亮不锈钢管

楼主(2010-07-02):
1 直接冷拉出来的管,流线很明显,放大40倍,轴向条纹多,不亮。
2 有种管颜色与前一种差不多,但明显光滑的多,放大40倍,看不清轴向条纹槽,连小坑都很难看清楚,这是怎么处理的?
3 第三种是光亮的,放大40倍后,也没有纵向条纹,但感觉比第二种粗糙些,有点像电镀的那样,凹凸很明显,比较均匀,但没有尖角,都很光滑,是不是电抛光?

网友:
有一种机器就是和无心磨床结构一样。只不过砂轮换成了毛刷子。可以和无心磨床加工一样把管件放进去抛光。效果很好。我们做这种设备。

网友:
应该是抛光了,不锈钢管抛光后很漂亮

网友:
去钝化处理也会很光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