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无侧隙啮合

楼主(2010-07-02):
齿轮可以做到无侧隙啮合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当然可以无侧隙配合了,百分表千分表里面的齿轮,就是无侧隙的

网友:
可以,但这种应用应该不常见,主要应用在低速没什么载荷的情况下,可能是为了严格保证瞬间传动比吧,请高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
还有一种。。。。。。。

网友:
可以从结构设计和加工两方面来考虑,楼上的主副齿是典型的消除齿轮侧隙机构之一,其次可以通过配磨来达到零侧隙(其原理是限制中心距误差和齿厚误差的一种,来配磨另一种

网友:
用来传递运动的时候可以  如丝杠

网友:
如加工精度够的话、位置允许可以采用加偏心套解决。

网友(2012-11-09):
听说无侧隙有4个因素就是不知道哪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