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实现可调整角度的冲脚模?

楼主(2010-07-02):
机械冲床,在铁皮上冲两种不同角度的缺口,能否使用一个模具实现(我不专业,但我感觉似乎无法弄出可调整的模具)?

网友:
做成台阶的冲头是否可行?

网友:
做两种不同角度的冲头同时冲可以吗?

网友:
这个也能加精?做成可调整角度的有必要吗?

楼主:
做成台阶的冲头是否可行?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  底模怎么弄?

楼主:
做两种不同角度的冲头同时冲可以吗?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知道能否调整,因为平时用到的角度不仅仅是这两个   比如有时候30度  有时候45度  有时候100度等等

楼主:
这个也能加精?做成可调整角度的有必要吗?
引用 网友C:

我上面的图片可能误导了大家,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随意变换角度(当然无需每1度都可以调整,间隔5度甚至10度都可以啊),而不仅仅是这2个角度  如果真有办法做出来  我想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只有在一块板上做多几种角度的冲头和孔,选择来用。

网友:
买台剪角机吧,各种角度可调。很适合你用。

网友(2010-08-05):
同意8楼的意见,机械冲床可调整模具估计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