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8小型汽油机上化油器漏油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用的是福建那边华益的化油器,不过经常遇到在化油器与缸体的连接面处漏汽油出来,该如何解决?

网友:
第一:你的汽油清洁度如何
第二:测试用的油箱是否放的过高
第三:化油器油平面过高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运行的时候漏还是只要打开油开关就漏?
如果运行的时候漏,那就是化油器与胶木垫、缸体之间的纸垫没有装好,或没有装。
打开油开关就漏那就是化油器里面浮子部位的哪个孔被赃物堵到了,导致浮子浮上后不能封闭溢油孔,会一直漏油出来。不过这里是从溢油孔漏油的。
个人认为应给与楼上所说的三点没有关系。

网友(2012-05-28):
漏油只要原因是汽油清洁度差,导致浮子室针阀表面有杂质,不能密封,还有就是进油压力过大。漏油都是在化油器通气孔漏出来的,还有就是油杯的密封带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