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设备的轴承总是断裂---请教

楼主(2010-07-03):
最近 设备的轴承总是断裂 附几张图片 麻烦高手们 指点一下

个人感觉像是 过载

网友:
调心滚子?楼主应该发个部件图

楼主:
是轴承的外套断裂 内套和滚珠都没问题

楼主:
球磨机的减速器的轴承  两台机器 两个星期断了3套轴承了

网友:
球磨机的减速器的轴承,应该有橡胶联轴器,辊筒的冲击不会是原因,减速机齿轮和安装的问题。

楼主:
没有橡胶联轴器的

两个大的碎片 弧度不一样 像是 侧向压碎的 迷糊了

网友:
真稀奇,老人家还第一次见识

网友:
看看轴承型号和老型号,对比一下,轴承间隙,

网友:
看那断口,好像是轴承质量问题,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来增加人气哈。。。。。。。。。。

网友:
这个情况,很难说。。。。
更换上去的是同一品牌的轴承吗?
我怀疑是轴承质量问题,
建议换一套纯正进口件,
嘻嘻!不要怕花钱哦!

网友:
我认为轴承质量可能性较大,可换一下试试;另外轴承安装孔不知进行过测量没有,有无磨损或磨偏,导致同轴度偏差大。

网友:
这个非常难确定,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一般情况下不要随便怀疑轴承质量,因为根据国情,单件产品加工安装几乎99%达不到轴承便用要求。

另外算下轴承寿命,因为我以前碰到过一次,终身难忘!

网友:
我建议也换个进口授权经销商那买个正宗进口的,然后注意安装。
调心SKF最好。另外FAG的不错,圆锥最好的是TIMKEN。滚针INA和TORRINGTON。

网友:
看起来是轴向受力太大引起的碎裂。

网友:
深沟球轴承。轴承质量有问题,断口处和防尘槽处有原料缺陷存在

网友:
带密封的 深沟球吧  2楼 你从哪看 像调心滚子轴承?是不是载荷偏了 或者说装机的时候没有调整好

网友:
轴承质量的问题要大点,最好使用从正规厂家购买的,同时注意安装质量,希望楼主能够及时回复最新情况,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着!

网友(2010-08-03):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是轴承安装壳体孔不同轴,引起轴承不同心,有角度偏移引起应力集中在外圈档边出引起温升,局部高温回火,造成应力断裂

网友:
haha , LZ应该先检测下轴承座和轴的变形和同轴问题,看看运转轴有没有偏心或角度。其次分析下轴承外圈的材质,打下硬度,看看断口有没有材料缺陷存在,这个应该很容易做到的。
再检测下没有安装的新轴承,测量游隙、圆度、跳动。看有没有问题。
就两个方面1、安装问题;2、轴承问题。

网友:
lz搞咋样了???????????回个话啊。。。。。。。。

网友:
球磨机的减速机轴承能用球轴承吗?觉得应该是调心滚子轴承。可能是安装问题。轴承受力不均匀。

网友:
提个建议,但不是针对你的。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发了求助帖,一定要把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以及解决的方法公布出来,或者把你解决问题的进展随时公布一下,这样一是对那些热心帮助你的人的一种尊重,另外也起到交流作用,使其他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有个借鉴。如何?
小事儿看大,有时细节的东西往往也能反映人品!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人,结果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岂不冤枉?

网友:
个人倾向于轴承材质问题是主因,偏心是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