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 系统,运转中X坐标会跑!---请教

楼主(2010-07-03):
我做的数控车是北京凯恩帝系统。我想请问下,为什么在机床运转中X坐标会跑呢?而且全是换到第4个刀位跑?哪位高手详细说下
谢谢!!!!

网友:
可能是刀架问题,刀架撞过吗

网友(2010-10-13):
说句 实话 这系统 不行
我隔壁 三台 凯恩帝  没一台 不出问题
有一台 跟楼主 情况差不多 Z 坐标跑几MM 叫厂家来了 说是 系统设计有漏洞
时不时的 给你来 2下
广数928 也是 他们家做的主版  问题也多
总之 不用不知道啊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深有同感,我们这也有几台,主轴就经常出现毛病,比如:自动加工时,程序里转速是700转,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达到1500转了,联系厂家,他们会说间发性的问题他们也不好解决,就算他碰到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

网友:
遇到KND你就忍了吧,那系统真的不好恭维

网友(2011-05-26):
确实如此,搞的头很大,这系统,真的垃圾!

网友:
KND的确不行,广数最新的980TDb,还不错,系统这方面要么就Fanuc,再次点就是Gsk980TDb,其它的不敢用!

网友(点评):
这个也不错 西门子(802D数车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用的GSK980的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出现不良品,和老板根本解释不清,人家非得说是人的问题,找厂家人家来了机床运行了好长时间出没事,结果被罚了2000元,,

网友:
前几天我们厂的 机床也有类似的 情况   但我们厂用的是排刀  不可能是刀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也很难说,再高级的系统,,只要机械部分不行,一样白搭,,我就不信,丝杆坏了,系统也能准!数控设备是个系统工程,是很需要技术的,但是国内的浮躁风到了这上面,,出问题就正常了,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网友:
  我个人觉的这凯恩帝不行    我单位就有一台KEN的数控铣   在加工的中途就出现过坐标乱跑   导致废料、

网友(2011-08-07):
操作系统里的板子不好

网友:
X 轴硬件问题 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这应该和系统有关系,碰见这种情况真正的原因只有厂家自己知道。让他们重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knd~~~~遇到他你只能够看人品了!我原单位10台knd发生过四台有跑坐标的现在。还有的只能说暂时没发现

网友(2011-12-06):
我们用广州数控的老机台928的系统,十五台机每天都有跑坐标的

网友(2012-03-15):
我用济南CAK6150,FANUC系统,输入300转,实际转速乘以3!电工没招

网友(点评):
是你们的电工技术问题吧,类似速度不对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不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