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这个图的R114.5圆弧怎么车?

楼主(2010-07-03):
这个图的R114.5这个圆弧怎么车啊,我用g71 g03不行啊车不出来,请问大侠用什么方法和刀具车啊,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好像是学校里的图纸嘛?

网友:
是不是车刀的问题呀!...........................

网友:
半径这么大的弧 还真没做过  明天上床子去试试  不过这么大的料子 也怪难找的!

网友:
你是不是直接用R来编程的啊
建议你用I和K来编程看看

网友:
直接用G73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我编一下,不好的话请指点:
O0001;
T0101;
G99M4S800;
M08;
G00X100.0Z50.0;
G73U10.0W0.0R10;
G73P1Q2U0.5W0.0F0.5;
N1G0X50.0Z2.0;
G1Z0.0F0.15;
X-1.0;
X6.0;
X10.0Z-2.0;
Z-5.0;
X20.0Z-20.0;
G3X40.0W-10.0R10.0F0.1;
G1Z-40.0;
G3X48.0W-30.0R114.5;(114.5的圆弧可以车出来
N2G1X50.0;
G0X100.0Z50.0;
G99M4S1500;
G70P1Q2;
G00X100.0Z50.0;
M5;
M09;
M30;
如有错误请发我邮箱告知:h77747851@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工件要想得到精确的圆弧半径是需要加刀具半径补偿。

网友:
用g71和g73都可以啊
怎么会车不出来呢
系统提示什么?说明白点

网友:
这么大的圆弧,最好不要用手工编程,建议找一个MASTERCAM去编程,这样会有完整的刀具半径补偿,5分钟搞定。

网友:
使用G71指令还有一些要注意的,精加工轨迹必须符合X轴,z轴方向的共同单调增大或是减小的模式,精加工轨迹起始段可含有G00或G01指令,但不能含有Z轴移动指令,G73指令编程走刀时无需考虑以上问题,如果你能把你编的程序发上来,可能解决问题能更直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