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国际标准代码的意思,请教

楼主(2010-07-03):
看刀具样本和相关书籍,总是看见P10/K15/M15之类的标识,我也知道是指钢、铸铁、不锈钢类的硬度、韧性。但没有见过,相关的资料,哪位大侠能具体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K类合金:钨钴类(WC+Co)【冶金部标准YG类】,K类合金抗弯强度与韧性比p类高,能承受对刀具的冲击,可减少切削时的蹦刀,但耐热性比P类差,因此主要用于加工铸铁、非铁材料与金属材料。在加工脆性材料时切削呈崩碎状。K类合金导热性好,有利于降低切削温度。此外,K类合金磨削加工性好,可以刃磨出较锋利的刃口,故也适合非铁材料及纤维层压材料。
P类合金:钨钛钴类(WC+TiC+Co)【冶金部标准YT类】,P类合金有较高的硬度,特别是较高的耐热性、较好的扛粘结、抗氧化能力。它主要用于加工以钢为代表的塑性材料。加工钢时塑性变形大、摩擦剧烈,切削温度高。p类合金磨损慢,刀具寿命长。合金中含TiC量较多者,含Co就少,耐磨性、耐热性就更好,适合精加工(YT30)。但TiC量增多时,合金导热性变差,焊接与刃磨时容易产生裂纹。含TiC量较多少者,适合粗加工。(YT15/YT14)
M类合金:添加稀有金属碳化物类(WC+TiC+TaC/NbC+Co)【冶金部标准YW类】,M类合金加入了适量的稀有金属碳化物,以提高合金的性能。其中效果显著的是加入TaC或NbC,一般质量分数在4%左右。在YG类合金中加入TaC,可使800°C时强度提高约0.15~0.20GPa。在YT类合金中加入TaC,可使高温硬度提高约50~100HV。
以上内容摘自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主编:陆剑中 孙家宁b]

网友(2014-05-06):
P,M,K不是什么合金分类,而是刀具所对应的被加工材料的分类。对切削刀具来说,将被切削材料分为6组,分别是P,M,K,N,S,H。
P:钢件
M:不锈钢
K:铸铁
N:有色金属
S:高温合金和钛合金
H:淬硬钢
后面的数字代表刀具的应用范围,数字小表示刀具偏向精加工(硬度高),反之偏向粗加工(韧性好)
一个刀片后面写P01~P15就是表示这个刀具可以用来进行钢件的精加工,M25~M40则表示可以用来做不锈钢的粗加工,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