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需滚花,哪可以找到滚花刀?

楼主(2010-07-03):
这个零件需滚花。材质ST12,不知哪可以找到滚花刀?

网友:
钻夹头吧

网友:
这种花是用滚花刀滚上去的吗?

网友:
挤压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有人搞过的吗?

网友:
持续关注中。
望高人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不像是滚花的,绝对不像

网友:
如果要滚花的话,需要订做滚花刀

网友:
要提供尺寸才能确定是否用滚花刀好加工呢!

网友:
不像用滚花刀滚的,!!!!!!!!!

网友:
这是一个零件,需要在上面滚等距的字,需要一台尺寸如图,凸道尺寸的滚字机而已,不论是大量还是小量生产,做一个手摇滚字机都很必要。这种滚字机结构很简单,一个方钢框,一头是滚字轮的固定轴;一边是带手摇轮的涨夹簧轴。调好距离,夹好活,手轮摇一圈,一件产品就完成了。整个结构,一张单人工作台而已。如有条件,加一台小减速机,就省劲了,不过限位开关得要准确,不小心滚个十圈八圈的就不太好看了。这是某兵工厂过去在对付批量较少(一次量一两万件的炮弹引信体上滚字,也有类似版主那样的凹槽零件。)是自己设计的应急工装,现在早已被一种电蚀设备所代替。不过就是太贵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依你看这个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比较合适一些 ,我也有同感的
滚花很麻烦

网友(2010-08-02):
滚的也可以,重的么也许也可以

网友:
从图上看有一端是通的,如果数量不大,可在立銑上用插刀加工,零件用分度盘夹持分度,就是慢一点。如量大,还是想办法做一台简易的滚字机。

楼主:
六角车:
你好!你的回贴我看了,你有过此类的加工经验?
我是否可以把这个方法推荐给朋友等待你的答复
谢谢QQ67381916

网友:
滚丝几用不了了 不是等距离的啊

网友:
刻线机刻的,或者用插床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