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验同步带加工是否合格?

楼主(2010-07-03):
加工一批圆弧齿同步带,请教高手:如何检验同步带加工是否合格?

网友:
先测量外径尺寸是否符合公差,在测量底径, 图纸应该有圆弧的.底径圆弧的尺寸标准的 你根据标注 那2跟圆棒 卡在180°对称放在 齿底 就能测量出底径尺寸了。  然后就测量园跳动 和端跳动尺寸 是否符合公厕
 这个你应该是在数控滚齿机上滚出来的 弧度的差距应该不会很大 。有条件可用 三坐标来检测圆弧度
如果没有  就用线切割 割一个圆弧样板就可以检测出来了

网友:
你是同步带加工厂家吧?检验有国标,不光有尺寸检验,还有拉伸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