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中压面机压辊外面一层白色是什么,怎么装的?

楼主(2010-07-03):
谢谢啊,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下,无限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这类问题最好有图片附上。
我估计可能是PTFE。

楼主:
请问老马同志,如果我想在钢件压辊外裹一层PTFE,如何装配呢,得保证表面光滑平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经加工过一些零件,在POM注塑时加入金属件,使之结合。另外橡胶也有和金属一起硫化的的工艺,不知道PTFE行不,具体要问熟悉PTFE生产的厂商,抱歉!

网友:
楼主,没有照片吗?
只见过日本FUJI的压面辊表面有喷涂的一层特富隆(PTFE),防凉辊粘面用的.深褐色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銅刮板磨掉.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和这相似的东西吧。

楼主:
恩,就跟这个差不多,现在有好些个压面机都用的这种压辊,

网友(2020-02-07):
楼主有没有相应的图片看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