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时老是扁,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03):
弯管时老是扁,请高手指点。
管子直径25壁厚2毫米,长度10米,完成U形管,U行半径50,弯成后,半径50处就变扁了,看到别人的样品很好

网友:
我也想学下,我们以前都是外发的

网友A:
用专用的弯管机啊,必要时可以加热
还有就是可以试试我们钳工的土办法:弯管前在弯子里面填满沙子,两头用木楔子堵死,弯好再把沙子放掉

网友(点评):
天沙是老土的方法,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
买一个专用的弯管机吧,建议买手动的也可以了

网友:
我是做数控弯管机的。13814885280  QQ:2806114501。没有芯棒所以才这样的。2。导模的距离短。我要看实际情况才知道。

网友:
机器给我重新安装了系统怎么还出现?我游戏都没玩就是下载游戏还没下好呢开着QQ别的没老是这样

网友:
对薄壁管要用芯棒,哈哈

网友:
说说你的基本硬件,我可以给你搞个工装,很简单的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业杰 于 2010-7-5 09:31 编辑

我厂弯管也都是用自制的弯管器
大批量的加工过燃气热水器的内管
自制的弯管器成本低,效率高,零件质量容易保证

如果需要的话,可与我联系

可登陆我的网站或联系我

苏州业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设计制造各种模具、检具、工装、治具;
    承接各种技术零件加工及钣金、箱体、金属结构件的制造;
    设有小批量零件生产部门,专业生产样品、单件、极小批量零件;
    提供全套零件加工方案,各种零件检测手段,多种装配工艺流程。

网友:
有专用薄壁弯管机,天津那边多的是购

楼主:
主要是不扁,形状基本都能达到,还有就是有时出现褶皱,很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注意不错,也挺实用,我们厂经常弯管,也是用这方法,不过得两个人,麻烦点

网友:
在弯管之前,将管里面加上沙,弯好后再把沙给倒出来。

网友:
关键还是模具和辅助工具,这个规格的管应该很好弯的!

网友:
管压扁了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弯管过程中,外层的材料受到拉力拉伸而内层的材料受到压力压缩,尤其是压缩过程中,由于管子是中空的,没有约束反力,这就使内壁的材料很容易向这个方向挤从而使管扁。另一个原因是半径比较小从而导致管变压扁。解决这个方法也有很多:一、可以象以上那位老师说的那样,在弯的过程中加热,使材料变软,这样变形比较容易也就不会扁了。二、在弯的过程中向管中加些填料,使它变成实心管,这样就相当在中空的部分加个支撑,消除了这个方向的位移量。三、用专业的弯管器

楼主:
管子长度10米,向管中加些填料,使它变成实心管,不现实。

网友:
我们厂用的是有芯棒的那种,弯出来不变形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用专业的弯管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弯管机模具有问题或设计不合理,。

网友(2010-08-19):
可以考虑加芯弯曲,效果很好,工装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过弯管的,一般管内添沙子或塞上一段一段的芯轴来弯管。

网友:
用一根直径和管子内经差不多的弹簧,塞到你要折弯的地方,注意提前在弹簧上面拴上绳子绳头儿通向管外,否则管子弯好弹簧就取不出来了!

网友:
就用灌沙子或氯化钠的方法最简单经济

网友:
所加的芯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2010-09-18):
同意3楼的观点,弯管机效率最高,手工弯管要保证尺寸,还需要放样工序

网友:
内装砂子是最简便,经济的

网友:
一般的话是在管内加芯棒   出现褶皱是用铜防皱板解决的

网友:
就是偶尔有需要做这东西...用那个填填沙子的办法真还奏效...真是有才啊

网友:
装沙子吧  不是很难  就看你工人技术到家不

网友:
装沙子的办法我用过,不过要求高的还是用专业的弯管机吧

网友:
对薄壁管要用芯棒,哈哈
引用 网友B:

    薄壁的的确是要用芯棒

网友(2010-10-24):
你管子的质量怎么样,有些管子质量不好的是很容易扁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轮子弯的还是用滑槽弯的.如果用滑槽弯的滑槽的形状是椭圆的,有变型系数的.

网友(2012-02-27):
感觉R有点小。
我现在也是外行。

网友:
管材材质是什么?你说扁椭圆度是多少?
假如材料是Q235A
如果长短轴在1。5MM以下,不用穿心,是你辅推出了问题。

网友(2012-12-06):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的弯管机啊,必要时可以加热
还有就是可以试试我们钳工的土办法:弯管前在弯子里面填满沙子,两头用 ...

灌砂的办法我昨天试过,没用,38*2的不锈钢管子还是扁掉了。

网友(2013-05-31):
可以加一个芯棒,或开一个防皱模具
下面是引用论坛里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