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友品牌钻头价格---请教

楼主(2010-07-03):
谁知:住友品牌钻头直径10.7材质ACZ70型号WDS的价格吗?

谢谢!

网友:
一般长度的应该不会超过1000,8的在600左右。刀具的价格很虚,差20%很正常。

网友:
价格不记得了,但不要那么贵。

网友:
没有那么贵,最多可能是80-150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哪里拿货?我要了。8.5VSD的都将近300

网友:
应该在五百左右,以前用过,还不错,就是价格高些

网友:
一般长度的应该不会超过800,8的在540左右。刀具的价格很虚,差20%很正常。

网友:
应该在六百左右,山高的大概800左右,山特维克的大概在1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