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样的CAD 3D零件转成SW . PART---求助

楼主(2010-07-04):
请问哪位大哥有试过将这样的CAD 3D零件转成SW . PART?小弟无限感激!

网友:
安装sw的过程中有一个与CAD相关的插件,至于怎么用,我就不知道了,你要请教论坛生的高手……

楼主:
哦!是这样的呀!谢谢你!但我不懂怎么可以请教到他们!

网友:
版主就是个高手,你可以问问他。CAD的3D软件我没怎么用过

网友:
开启SW,以扩展名dwg打开该ACAD图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