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V是什么

楼主(2010-07-04):
LUDV是什么,是哪几个单词的所写?

网友:
你要说明一下你在那看到的,是什么资料里的,我去查查

网友:
流量共用 吧。力士乐样本中有。以下为百度中内容】

所谓LUDV控制系统,即是指负载独立流量分配系统,该系统以执行元件的最高负载压力来控制液压泵的斜盘并具有压力补偿功能,...LUDV表示“与负载压力无关的流量分配”,各LUDV压力补偿器均与最高压力有关。
LUDV表示“与负载压力无关的流量分配”,各LUDV压力补偿器均与最高压力有关。LUDV系统可以检测出负载的压力,使泵的供油压力始终高出负载压力一个较小压差。当执行器所需流量大于泵的流量时,系统会按比例将流量分配给各执行器。操作换向阀改变阀口开度,泵能自动调节并输出与负载速度要求相适应的流量,而与负载大小无关,实现泵输出功率与负载需要的匹配,极大提高了系统效率,达到了节能目的。如果LUDV系统内发生流量不足,既油泵不能提供足够的流量,以所要求速度去操纵各执行元件.则各执行元件将按比例减少速度。LUDV系统的一大优点是,如果发生供油不足.不会有任何执行元件停止工作,这大大提高了操纵性能,尤其是在复合动作时,这一优点表现的更为明显。

网友(2010-08-20):
LUDV是德语“Lastdruck-Unabhaengigen Durchfluss-Verteilung”的缩写,对应的英语翻译是“Load Indenpendent Flow Distribution”负载独立流量分配。盖因其最先由德国力士乐公司开发,故采用了德语的简写。附件是资料,仔细研究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