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中放大与缩小

楼主(2010-07-04):
在proe中滚动轮放大和缩小图的方向和cad中正好相反,感觉很不习惯,在哪里可以设置反向,使其和在cad中放大缩小的方向一致?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没水平了
还是我没表达清楚
大家看了怎么不给我指点一下呢?

网友: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改变方向
但我想没有必要去改,多用就会习惯。wolidwoks的方向跟proe一样,如果再学sw的话,是不是也要把他的方向改过来
还有,用惯了proe,以后会很少再用ca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以前在solidworks中  不习惯 就改成和cad中一样了
在选项中勾选 反向就可以了
但是在proe中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怎么改

网友:
适应了 就好了 。。。。。。。。。。。。

网友:
proe的工程图真的比cad逊色吗?................................

楼主:
呵呵  那倒未必 只是用惯了cda  再用proe 一时半会感觉很不习惯而已
慢慢肯定会习惯了 只是想知道怎么将其改过来而已

网友(2010-08-03):
还好你没杯具到再去学CATIA,它再次与CAD滚动方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