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锯神-钳工锯割利器,单双手持马刀锯

楼主(2010-07-04):
那些两手距离太远,根本不好控制上下撬动锯机与抽拉排削,我是指台钳上精确切割时操作。两个动作可以成倍提高切削速度与锯条使用寿命,上下撬动锯机获得了类似抬刀功能,所以可以加快切割速度,因为方便了排削,而抽拉锯机就是增加锯条各段刃口都能获得工作几率,往复锯通常行程在25毫米,相应的25毫米这断会被大量损耗掉了,如果使用双金属锯不锈钢类材料可能切割一次这25毫米段内的锯齿就会磨损不少,此时锯条其它工作段毫无工作就被舍弃了,但是如果你提供抽动50毫米行程时你的这根锯条60%的锯齿段都参与了实际工作,那么你可以切很多次不锈钢,因为抽拉的效果有几个优点,就是让齿更容易腾出来喘息,得到冷却同时金属碎屑会脱离齿缝隙,使锯齿不会被碎屑堵塞而干涩切削,所以这样它能使锯条的使用效率提高很多倍。这就好比手持电磨主机夹住砂轮切割片有很多不利调节,现在再小的手持电磨差不多也要35-40毫米相应直径以上吧,所以必须握空拳状拿捏,无论你正握还是反手握这是手的指向性比较迟钝了,主机的直径大于切割片直径,所以很多角度切割是被阻碍的,而拖出一根软轴来,虽然实际输出功率会很大的降低,机身振动被降低,还有切割便利性大大增强,加工效率反而高出不少,加工合格率也会提高。人机工学一定要研究的,这也是国产商品一直较少投入的。

网友:
我诂计只能用来锯锯木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你就太藐视它了,如果是用硬质合金砂齿锯条,这小锯切割钛合金钢板是没啥问题的,锯机本身的功率确实决定切割效率切割厚度深度,但是更关键的因素在锯条上,锯条虽然不起眼,但是大有乾坤吧。一般锯条有高碳钢,合金工具钢,还有普通钢焊接高速钢的双金属锯条,现在双金属锯条很普及,产量极大,所以这把锯机配合18齿双金属锯条切割一般结构钢是很有作为的,目前已经有精磨硬质合金齿与烧结合金砂齿锯条,对付特种材料,不如石材,人造石材,瓷砖,钛合金等也是有所作为的

网友:
我看也是锯木头比较合适

网友:
不知道锯手的效果怎么样,这种玩意少玩为妙,

网友(2013-03-12):
这个应该是锯木料用的,而且还不能是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