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气缸, 我要在上面加一连轴器---求助

楼主(2010-07-04):
各位前辈 我是做装配的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请各位前辈帮忙解决一下 先谢谢了
  我现在有一个FESTO气缸, 我要在上面加一连轴器, 连轴器外径是30mm ,汽缸连接的地方内径32mm, 是锁M4的螺栓, 我一锁上去里面就卡住, 在内外径不变装上 能不卡 .

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没有明白,气缸上装联轴器?旋转气缸?气缸连接处内径指什么位置?这个气缸可是很巨大了,杆子内径都有32

网友:
给个图或者照片吧。
是3.2吗?M4的底孔。
联轴器可以非标订制的。

网友(2015-11-22):
杆32直径,,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