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钢件数控车床能达到最高的粗糙度是多少?

楼主(2010-07-04):
我不是搞机加工的,但想请教一下加工钢件数控车床能达到最高的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说实在的,问题比较笼统。因为不同的工件材料粗糙度也不一样。

网友:
最高的 那就是最好加工的 怎么笼统了  人家说最高了

网友:
在普通的数控车床上,精车一般的钢件,其表面粗糙度不会高于Ra3.2。

网友:
我的车床最好的是0.2的光洁度。。。。。。。。。。。。。。。

网友:
1.6,,,,,,,,,,,,,,,,,,,,,,,,,

网友:
按金属切削手册给的数据是0.8。

网友:
怎一个最字了得!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只要最贵,不要最好?”

网友:
CBN刀片的车削可做到以车代磨,磨床的精度是多少就能到都少

网友:
我的车床最好的是0.2的光洁度。。。。。。。。。。。。。。。
引用 网友A:

单个0.2很容易

批量车削我只是试过保持在Ra0.4以内的。

如果保证Ra0.2没啥信心,除非磨或者滚压。

网友:
要看是什么车床,好机床Ra0.4很容易的

网友:
0.3以内的很容易保证的,0.2的话要小心了,因为车的时候余量必须小,要不就会拉毛

网友(2010-09-05):
如果工件硬度高的话,用CBN车刀片,主轴跳动小于0.004,可以车出RA0.4以下的光洁度,本人做过这样的工件,用粗糙度仪件件测量过,全都达到这个标准

网友(2011-05-05):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车的是什么材料?转速和进给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