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材料的热处理有没有标准可言---请教

楼主(2010-07-04):
请问各位专家,各种材料的各种热处理有没有标准可言,比如20CrMnTi,有没有渗碳淬火的的相关温度或热处理后的硬度,硬化层深等标准?

楼主:
热处理专业的高手指点下小弟啊,多谢

网友:
常用材料的热处理一般都有个大致的工艺,20CrMnTi一般渗碳温度控制在920~940度,采用直接淬火方式(本质细晶粒)温度控制在820~850度。硬化层是跟据不同的材质采用何种渗碳方式,以及保温时间的长短来确定,一般在0.4~1.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