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如何设置XYZ原点到机床如何?

楼主(2010-07-04):
,,,以及长度半径补偿在、  我厂里是用寻边器对刀的  在对Z轴时 加上刀长之后在加上此时的机械坐标Z轴数据设为Z轴原点。不太懂其原理  枉各位高手解释下。。。。。

网友:
关于z轴的问题可能是这样的,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你可以参考一下,假设以工件的上表面为z轴的定位点,假设定位点为为G54。此时z轴的刀尖正好在工件表面上,那么G54的z坐标就是此时的z轴的机械坐标,刀补的值就是刀的长度。好像没把这几个值相加吧。

网友:
这个属于坐标系的范畴,找本书,看看里面的坐标关系,好好理解坐标的相对关系,然后对照你们的实际情况理解。
你说的这个我理解的是应该减去刀长,并且对刀的时候将刀尖对到编程原点的那个面上。这样你的刀具应该用对刀仪来对刀的吧?其实很多时候用立加操作工都不设Z坐标,Z坐标原点就是0,刀直接对到编程原点面上,这时显示的机械坐标就是刀补值。
这个问题你要好好站在机床的立场上他是怎么理解的刀尖在什么位置的。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