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M7130H磨床磨刀架不能自动走刀,求助

楼主(2010-07-04):
我公司买了一台二手M7130磨床,买回来后发现磨刀架不能自动走刀,请高手指点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说起来难度大了点,最好是找当地有经验的维修工去,你们自己处理不了。第一点,你们会不会操作?要知道向哪个方向拧手柄是连续走刀,哪个方向中断续走刀;第二点,油路少不少东西,所有的管子是不是都接好了;第三点,系统是哪一类的系统,是长春的系统还是北四机的系统,或是其他的系统;第四点,这个床子放了多长时间,用之前油路清洗了没有; 第五点,有没有人会调节这套系统,有时系统是可以调节过来的。好了,就这么点建议了,希望你的问题早点解决。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可以手动走刀?连续,断续都可以手动走吗?
如果可以,请检查换向开关的状况。
H是液压走刀还是直流调速的?搞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