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刀的刃磨---请教

楼主(2010-07-04):
在车45钢调质料的时候,总是出长铁屑,不断屑。又热又危险,M72*4的螺纹,三刀车完。高手解释下刀怎么磨?我是新手车工,刚出徒的

网友:
三刀? 高手呀!
焊接刀要到这水平很真是不错的。

楼主:
就是那长铁屑很让人头疼,刚出徒刀磨的不行。老崩刀不说,还经常被铁屑烫伤。

网友:
能用可转位刀具吗?
没细看参数,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多车几刀啊,又不费多少时间,还可以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2010-08-08):
那就做一个挡块,相当于一个断屑R,你的吃刀量大,在瞬间的冲击下,铁屑会在挡块的阻挡下折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最近我也在考虑这个方法

网友:
多车几刀啊,又不费多少时间

网友(2010-09-25):
三刀?太牛了,看来我落后你太多了

网友:
经过完全退火、加工余量不多的三刀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楼上的,楼主写的可是调质的45号钢,我也out了,HRC30左右,3刀打死我我是完成不了的。哈哈!水平看来真的是不行了!!!!

网友:
3刀。列还啊。不用螺纹环规检测吧。还是防爆管件啊

网友:
3刀?调质的45号钢,我落后太多了

网友:
三刀就搞定了!太牛了有机会像你请教!

网友:
我听有人说过3MM螺距丝杆,两刀完成,最后一道作为修光,10厘米左右,一天能干300多根,好像是刀具刃磨有点特殊,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