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及圆柱度---请教

楼主(2010-07-04):
在机械设计手册中为什么同一尺寸的同一精度等级的同轴度和圆度的值是一样的?按我对概念的理解,应该是圆柱度大于圆度才对啊?

网友:
圆度是圆上的点相对于基准圆的偏差,同轴度是轴线相对于基准轴线的偏差,而圆柱度是圆柱面上的点相对于基准圆柱面的的偏差。同一圆柱上各圆的同轴度和圆度在同一精度等级下应该是一致的。个人理解,有不当之处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圆度是圆上的点相对于基准圆心的偏差,同轴度是轴线相对于基准轴线的偏差,而圆柱度是圆柱面上的点相对于基准圆柱面上点的偏差。圆度,圆柱度,同轴度他们的基准都不一样,说明相互之间没联系呀。为什么会一致?个人理解,请高人狠批。

网友:
图片就是对圆度,圆柱度,同轴度的解释。仔细看看基准。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里我所说的是“值”,可能我的表述应改为“值是相同的”,“一致”让870611老弟误会了。

楼主:
我认为圆度是实际圆上的点与理论圆轮廓上的点差的最大值,而圆柱度是实际圆柱面与理论圆柱面上的点差的最大值。很明显,圆柱面的测量区域远大于圆度的测量区域,所以,对于同一圆柱面,圆柱度应该大于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