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牌号选择

楼主(2010-07-05):
刚接触大型轴承,外径400左右,有效壁厚10-100(滚针和圆柱轴承),看公司原先图纸套圈材料有GCr15的和GCr15SiMn,GCr18Mo等几种;
% }2 |1 f2 R( m" y2 [想问一下:选这些材料依据是什么?有具体标准么?

楼主:
我查了GB/T 18254-2002,和GB/T 1255,没看出什么证据。

楼主:
急等高手解惑,,,,,,

网友:
这玩意难说了,也要看应用场合的啊!我们公司貌似有技术控制这个东西,不是完全看尺寸的。

网友:
这主要是根据你所设计的零件在淬火加热时的淬硬性和淬透性.

网友:
我刚出了个单子  NUTR50110X的 但是外圈是GCr15SiMn,网上查,这个也是轴承钢,就是不知道和GCr15啥区别,这个硬度是HRC58--62,GCr15是HRC60--64

网友:
套圈有效壁厚小的,使用GCr15,有效壁厚大的使用GCr15SiMn。道理同5楼

网友(2010-08-07):
看到答案了,谢谢七楼

网友(2011-11-26):
请问:ZGCr15是什么材料?

网友:
看到外径400我的脑袋都疼!

网友:
这玩意难说了,也要看应用场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