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支承辊热套工艺谁了解?呼叫998大侠,呼叫酒侠等大侠!!

楼主(2010-07-05):
昨天刚好看了有关轴和轴套过盈配合的问题,今天听到同事说报废支承辊(即辊径已小于最小规定辊径的支承辊),可以通过辊径外圈热套一个圈,然后磨削下,即可重新投入使用,有专门的公司做这个,请问如果要实现正常的使用,这个过盈量要控制在多少?还有,听说是用压力机压入的,可否有大侠见过?

楼主:
没人知道这个吗???????????

网友:
这种加套要看原来的支撑辊是否还能用,
辊子的寿命有许多种衡量方式,最底线的就是循环次数,循环次数的多少与材料本身状况,结晶的形成过程,本身热处理制度,使用中的受力都有一定关系,当然磨辊的方式也与寿命有关系,
假如只是辊子尺寸不够了,而应力状态尚好,就可以加辊套,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加了套,辊子本身的寿命到了,没有实际意义了,
我见到的,一般没有直接压入的,因为尺寸比较长,直接压入恐怕有难度,一般是辊套内有螺旋槽,打高压油将辊套涨起,轴向压入,再卸载油压就可以了,
其配合,主要是看外套的厚度,充分考虑材料性能,定一个屈服的百分比,这又与具体材料有关,其配合也不是用用公差表示的,而是测量尺寸,就像柴油机的曲轴一样,是测量尺寸,是具体尺寸对具体尺寸,只有批量生产,公差才有意义,
有问题,可以继续交流,谢谢

网友:
压力机压入是不可以的,除非,芯轴是压入后还要自膨胀的,用于调节辊型的那种。

冷轧支承辊热套,这个过盈量是有的,但是取决于几个因素:

辊套承受的最大轧制力。
辊套不打滑所需的过盈压力。
辊套自身的原始应力(铸件内应力尤其大)。
三个力作用到辊套上,最后产生最大应力要小于辊套的许用应力及为设计原则。

还要注意辊套和辊轴寿命的匹配,辊套和辊轴的寿命一般不是受力,而是关键面(轧制面,轴承配合面)的磨损寿命。

过盈量可以告诉你,幸亏侬遇到阿拉这么个好心人。
0.03%-0.1%, 工况不同,变化很大。
可以在过盈面加微米级合金粉末以减低过盈量。
阿拉玩过 0.12%,侬想信吗?西飞的教授级专家说阿拉胡扯,瞎编。

另外过盈面设计很重要,过多信息不便细说,原则是防止长过盈面产生的附加力,避免倒角应力的缺失。

网友:
酒虾,你的数据是比较大,俺也觉得有点玄,但你既然用过,当然不应当怀疑,但辊芯的圆柱度你怎么控制? 假如用你的过盈量,就需要非常细致地控制形状公差,否则可能有点问题,哈,
这个过盈量实际还与直径有比较大的关系,我见到的都是根据现场条件决定一个数,没什么固定规律和数据,还有就是先探伤再决定是否可以用,有些辊子内部状况已经不好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酒虾,你的数据是比较大,俺也觉得有点玄,但你既然用过,当然不应当怀疑,但辊芯的圆柱度你怎么控制? 假如用你的过盈量,就需要非常细致地控制形状公差,否则可能有点问题,哈,
这个过盈量实际还与直径有比较大的关系,我见到的都是根据现场条件决定一个数,没什么固定规律和数据,还有就是先探伤再决定是否可以用,有些辊子内部状况已经不好了,就不能用了,2266998 发表于 2010-7-5 15:27

998大侠,侬的水平真是飞机上冲开水---水平不一般啊!

侬比那个西飞的教授级高工还要高,侬是副研究院级高工?研究员级高工?莫非侬是院士?

辊芯的圆柱度确实需要严格的控制,精确到微米级,得上数控。
过盈量实际还与直径有比较大的关系,既然是轧辊,估计就在一米上下,我用这个过盈量,当然各家不一样。
阿拉这招是和德国汉斯学的。
阿拉用德国的产品,过盈量敢往大里面放,德国汉斯说阿拉是个好学生。
阿拉用日本的,就往小里放。日本小鼻子说多谢关照。
阿拉用国产的,用过两支,辊套蹦的阿拉牙痛,什么过盈阿拉都不敢用。弄得供应商很不爽。说阿拉坏他财路,说阿拉崇洋媚外。问阿拉晓不晓得:做轧辊生意的是什么人?说阿拉以后出门注意点,告诉阿拉,阿拉上级的上级的上级是“他老人家”帮着扶上去的,阿拉还混不混了?

阿拉的经验:如果辊套内部应力大的话,装上去就蹦,建议保险起见,可以先X探伤,X衍射探伤可以检查内部应力情况。

网友:
忘了说明很重要一点: 阿拉玩的轧辊辊身很短,如果是长辊身的话,过盈要往下降。

楼主:
两位大侠都是好心人,非常感谢,恰好也是在同一个行业内,
之前我只知道能够堆焊,而且堆焊过后的辊子,只能用在最大500吨轧制力的平整机组上,今天我一听说这个热套,感觉比堆焊聪明多了,一对美国联合电钢的支承辊,数百万,如果能够花个几十万,延长使用个一年半载的,绝对划算;
而且我们的辊子是大都是因为局部疲劳剥落严重而报废的,轴颈部位应没有超过使用寿命,用这个方法的确好
补充下,我们的支撑辊工作面长度为1450,辊径最小为1150,
刚刚在网上搜索下了下,找到一个叫组合轧辊的名词:
组合轧辊(sleeved roll)

将不同材质的辊套和辊芯机械地组装在一起的轧辊,又称镶套轧辊。辊套一般具有较高的硬度,而辊芯则要求有较高的强韧性与疲劳强度,因为轧辊经过长期连续使用后发生疲劳破坏多是源于辊芯。辊套可由单一材质制成,也可做成复合材质的辊套。组合轧辊构造示例见图。辊套与辊芯的组装方法有红装和键装两种,以红装居多。红装过盈量的选择与辊套本身的厚度和直径有关,既要保证辊套与辊芯不产生滑脱,又要避免造成辊套圆周方向过大的拉应力而引起纵向开裂。当辊套磨损到最小尺寸而报废时,可以卸去辊套,而在辊芯上镶套新的辊套。这样消耗在轧辊上的费用,比更换整体式轧辊低廉得多。辊芯尚可由磨损到报废直径但未折断的整体锻钢轧辊车削而成。组合轧辊主要应用于万能式轨梁轧机的水平辊和立辊、带钢热连轧机与冷连轧机的支承辊、平整机的支承辊、钢管轧机的张力减径辊和定径辊等等。

应该就是这个概念吧

网友:
酒虾高人啊,俺最喜欢谈论有实质性的内容,实在没办法了,才空谈,但空谈又常被人斥责,年轻的时候,被长者斥责,现在被年青人斥责,没办法,哈哈,
这个东西的控制的确比较难,玩的时候,特别小心,一点一点测量,测量完再算,很麻烦的,还有,我国的材料比德国的确实有差异,尤其含碳量高了以后,特别难玩,

还有,酒虾,俺就不吹捧你了,否则人家以为俺神经了,哈哈,

楼主:
再次感谢两位技术大拿的回帖,两位都玩过这个东西,而且玩得挺深的,而且同样的工作经验让两位惺惺相惜,非常感谢两位大侠的不吝教诲,吾等应立即拿起书本,背起公式,做起题目,争取某天也能象两位前辈一样在论坛里煮酒论剑

网友:
又换马甲了。呵呵!!!!

网友:
长见识,学习了...很有见数

网友:
在下不是大侠 也来凑个热闹

以前玩过辊子热套  嘿嘿  是1%左右的过赢 把管加热到800--900度

轴压进去 冷了之后再加工 呵呵 套的很紧 冷了之后 外圆出现明显痕迹 因为轴上有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位英雄惜英雄。哈哈

楼主(2010-08-05):
那个,再请教下两位大侠,有此类公司联系方法提供吗???

网友:
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在下不是大侠 也来凑个热闹

以前玩过辊子热套  嘿嘿  是1%左右的过赢 把管加热到800--900度

轴压进去 ...
引用 网友B:

    没火了嘛?

楼主:
有朋友要找这样的单位,请问大侠们有联系方法吗?

网友:
虽然干的不是这个行业,还是要学习一下

楼主:
现在还有一种套上并焊接的工艺,不知道有谁了解呢???
998,一两酒,两位大侠,请继续过来指点下呢

楼主:
有一位外贸公司的朋友急需找这个辊子的加工单位,请两位大侠指点迷津吧!!

网友:
flyeego 大虾好,刚看到,抱歉,

你说的,‘套上并焊接的工艺’听说过,没见过,估计只能用在窄带上,因为宽了变形问题解决不了,
另外,加工单位,你可以问一下鞍钢设备厂,他们好像可以玩中宽的,对加工辊型有研究,即加工那个辊芯的凸度有数据,因为辊套的内孔也不是直线的,而是内凹的,装配就是一般的油压机,
听说常州有干这个的,具体厂子名不详,是人家说的,你打听一下,

网友:
压力机压入是不可以的,除非,芯轴是压入后还要自膨胀的,用于调节辊型的那种。

冷轧支承辊热套,这个过 ...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轧机。

记得开始说的好像是1.2%吧?改过没有?

另外问下大侠,表面拉应力大了,除了产生交变应力表面疲劳损伤外,磨损肯定快一些吧?多换几次?

网友:
现在还有一种套上并焊接的工艺,不知道有谁了解呢???
998,一两酒,两位大侠,请继续过来指点下呢
引用 网友D:

套上并焊接的工艺我没有见过,那个坡口怎么处理?而且焊接辊环,辊套? 高碳钢,铸铁怎么焊?
焊缝的应力怎么处理?
焊缝热影响区在轧制力产生的交变应力条件下,会很快失效。
长条封闭焊缝很麻烦的。

网友:
有一位外贸公司的朋友急需找这个辊子的加工单位,请两位大侠指点迷津吧!!
引用 网友D:

加工单位?有精度高的数控轧辊车床都可以,精度高点即可。
至于说生产这种辊子的,哪玩意不是随便玩的,我们当时蹦的多了。开始还是找国外几家保险。

网友:
十分好的选题!!
年初与常州的朋友探讨过,莫非楼上的哪位大侠就是……

网友:
高手真多,不懂 啊,,,,,

网友:
前几天看到过这个帖子,后来再想细看一下,但没时间仔细找,现在又见到了。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学习了,我接触的行业不同

网友(2017-11-26):
隔套是热装的。过盈量看隔套材质。算热膨胀系数。我朋友就做冷轧辊的。我经常去。

网友(2018-04-1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1-07-06):
长见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