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面加工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0-07-05):
我不知道螺旋面是怎么机加工的,因为中间有不同变形方式,而不是一整段都是同一种变形,我们都是用原始的方法敲击而成的。那一位大侠可以上传机加工螺旋面的视频吗?或讲一下加工方法!

网友(2011-06-22):
俺也想知道。

网友:
知道了 呵呵呵 天气好热啊 呵呵

网友:
这个螺旋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一般送料器上(我们也叫搅拢)的螺旋叶片,那就不是太难,放样,下料,拉伸,当然,方法很多,通常的加工方法是用液压机压出螺旋面,这样做出来的产品质量相对较好,螺距好控制,

网友(2011-07-25):
能详细讲下液压机压出螺旋面的加工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