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日本电主轴的么?其性能怎样?

楼主(2010-07-05):
请问有用过日本电主轴的么?其性能怎样?

网友:
我用过OKUMA的机床,它的主轴是电主轴,没有什么感觉,就是简单,结构紧凑。

网友:
我见过日系的主轴,转速较高且很平稳,转速一般在5万到30万不等,寿命约在4000小时以上,其实说它的性能我还真不太在行,具体问题具体回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拉!是不是日系的主轴功率都是很小的吧!!

网友:
恩,对功率不是很大,主要是它较稳定,加工寿命长,故障率也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