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不得已非正常使用推力轴承---请教

楼主(2010-07-05):
我在轿车的总装车间,使用较多ATLAS拧紧设备,其中合装的4个工位有8套自动拧紧设备,安装一年,使用过程中尚可,可是出现三次故障:拧紧枪卡死、角度气缸断裂和旋转轴处推力轴承断裂,经跟踪观察发现,拧紧枪浮动量较小,导致径向受力大所致,因停台压力太大,实在没有办法,将推力轴承座圈和轴圈反面安装(滚珠滑道方向反装),这样,浮动量大了,使用效果较好。但这样,我认为会将原来滚珠的面接触变为点接触,会导致推力轴承磨损过快。

真是两难呀,有什么好建议、办法吗?

网友:
请上图!否则没法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轴承又不贵  换就换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万台设备,生产三班倒,一个月能休一天就不错了,休一天还有很多窟窿要补,拧紧设备拆装、调整精度还较费力,所以这样是带有隐患工作的,并且我认为,设备维修就不能像中国的医药一样吃了药治疗一种病,却导致另一种病的发生(在国外时,很多人对中国医药的评价,我都不敢搭茬),尽量根除隐患。

网友:
是结构图, 还有动作示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万台???  不好意思 在下没了解清楚就乱发言  惭愧 惭愧

要不和我们公司联系下,派个小组过去共同探讨探讨?

我们公司是做汽车摩托车专用设备的 有兴趣合作的话 不妨留个电话。

毕竟古话说的好 寸有所长嘛

网友:
还真是惭愧~
设备就没看明白。推力轴承是推力球还是推力调心?径向力大是否导致挡边和滚子烧坏?没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推力球轴承,为保持架损坏、滚珠碎裂。

网友:
实际上是工装的问题,产品定位一致性欠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增加一段拧紧枪的工作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个人认为是否安装除了偏差,这种东西我不熟悉但是感觉到安装对中等要求估计很高,还有,原配什么轴承?买来的是否正宗,如果正宗。是否长期维修过程中轴承拉拔对轴有所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用推力轴承个人分析除了承受轴向力,还要有助于拧紧时的浮动量适中,因为是对车身拧紧,而车身拧紧孔位是允许偏差的;设备是直接从德国进口的,所用轴承是SKF的。

网友:
视频是下来了,但找了几个软件都播放不了,有没有设备结构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手机录的,MP4格式,暴风影音可以播放;哎,我们公司不知为什么,这些设备只是外购,除了不甚准确的备件清单和气路、电路图纸,别的什么也没有,也不给。

网友:
按楼主提供的视频和描述看,轴承在拧紧螺栓的过程中受轴向力是非常非常小的,可以说是没有的,轴承是不会因为轴向力而损坏的。
轴承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受轴向冲击力太大,从视频看应该是活塞杆上升的顶点太往上了,轴承受到轴向冲击,轴承损坏。
把活塞杆往下调一点试试。

网友:
楼上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
气路图纸能传上来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