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四柱压力机,柱塞泵发热,空转5分钟泵就很烫了!

楼主(2010-07-05):
我这有一台老式四柱压力机,原来的柱塞泵打掉后换了一个新的,装上空转5分钟泵就很烫了,连续换了3个泵都是发热。那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看看油液,感觉是油脏吧!

楼主:
液压油是在老泵打掉后换的新油,

网友:
先查接手有没装好,同轴度不好,接手间隙小都可能造成发热。
再关闭出口阀门,调低溢流阀压力至零看看发热与否。

网友:
同轴度不好的话噪音会很大,看看泄油管道的直径是多少啊,连续换了新泵,估计泵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应当在安装或者系统配置上面,

网友:
你启动的时候往泄油口注油了吗?它总吸空的话,不光噪音大,发热也很严重。

网友:
老泵打掉的原因找到了吗?不然的话怎么保证新泵上去不打掉?

网友:
估计是溢流阀压力调整太低,一直处于溢流状态,所以发热厉害,再就看看卸荷管道是否通畅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条件,是因压力过高泵发热?还是吸空造成空运转?或者泵与电机不同轴摩擦发热?或者溢流阀卸荷造成发热?,,,,,,,,,,,,,,,,,,,,,

网友:
问题应当在安装或者系统配置上面

网友:
泵与电机不同轴摩擦,吸空造成空运转,卸荷管道不通畅  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网友:
呵呵 高手  我来学习学习 我喜欢学习

网友:
估计系统应该没有问题的吧,因为楼主以前就是这套系统
可能估计
1.泵与电机连接调整不好
2.溢流阀泄荷有问题
3.泵开启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是高压的而没有泄荷过程呢

网友(2010-09-03):
楼上的兄弟  不注油的话 就不是发热的问题了 泵直接就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