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和辨别刀粒的好坏?急!

楼主(2010-07-05):
跪求:如何选择和辨别刀粒的好坏!!!在线等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试验一下,,,,,,,,,,,,看不出来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选择的话,各个厂家各个材质都有针对性,适合你加工情况的,就是好的,一切都建立在比较之上

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最好选知名厂家,从授权供应商处进货,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不好回答啊!
这就好比我问你:如何辨别汽车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