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钢板件的校平方法

楼主(2010-07-05):
现有一约170X170,厚度为1.45的薄钢板工件,是用线切割加工的,平面度要求很高,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平面度达到要求?一般它会弹性变形,还会恢复原先的外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材料是什么?下料方法是什么?

楼主:
现在用的是不锈钢,下料就是线切割呀。如果是A3钢或别的金属材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锈钢就惨啦,找专门的校平机看看,手工估计够呛。

网友:
不知楼主公差要求多高,圆形锯片师傅校平是将其置于平面砧板上以铁槌在锯面以三角形边转边点击,可用胶槌试试

网友:
回复  money
是不锈钢就惨啦,找专门的校平机看看,手工估计够呛。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普通板材,这种小片料也是很麻烦(比如数控冲床加工后的材料),必需专用的校平机,价格比较昂贵,由于东西看起来简单,所以没有几个用户愿意这个投入,嘿嘿!

网友:
用带材玩这类东西,特别是宽带,其内应力有不确定性,这因为这个,仅仅矫直是不够的,有时是无济于事的,用宽带玩这些典型东西,要那种经过强力拉伸的带,其内应力及潜在变形已经有一定方向性了,再裁切就容易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次我们厂,有件φ600mm直径的不锈钢板,也是需要稍稍校平一下,找了一位钣金老师傅,他说行,结果乒乒乓乓忙乎了半天,人跑掉啦,工钱也不要,材料报废了。那东西现在还在,成了一个笑话

网友:
用薄板抽打

网友:
用带材玩这类东西,特别是宽带,其内应力有不确定性,这因为这个,仅仅矫直是不够的,有时是无济于事的,用 ...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工厂,哪里有将纵剪之后的窄带再去拉矫的,都是“凑合凑合”混出来的,嘿嘿

网友:
哈哈,超人大虾,可以买拉伸过的带,再纵剪效果就好许多,
但假如一定要混,凑合凑合,那也没办法,哈哈,凑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槌对于600直径钣冲击面积太小了,楼主所提尺寸与厚度便合适,我自己都试过,消除一般圆顶有效

网友:
包装印铁行业,卷板展开用开卷,裁断,校平,厚度一般0.3以下。
1.5的冷轧板,而且已经成形,几乎没有理想的办法。上海航天设备厂做钣金,必须要达到精度,那是不计工本的。

网友:
热压 以前用这办法处理过1.5厚A3板冲压件。

网友(2010-10-26):
用这办法处理过1.5厚A3板冲压件,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矫平机可以。我们带来日本进口的精密矫平机。
百度搜索“北京奥威宁,HINOTEX"看我们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