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显示屏老是在闪烁,一会就黑屏了!

楼主(2010-07-05):
最近几天老是在闪烁。一会就黑屏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是不是天太热了,显示器罢工了

网友:
液晶屏幕在闪可能是排线故障,换排线就好了。如果是球面屏,可能是车间高温导致元件老化。换个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液晶的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
是液晶屏:为纸排线接触不良,或者是液晶背光灯与高压板的连接线插座接触不良。
是显像管式显示器:一般是行回扫变压器上的高压整流硅碓性能不良。(热击穿)。

网友:
用金山毒霸杀毒,或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上的是强人  我笑翻了

网友:
楼上的俩强人我笑倒

楼主(2011-05-20):
可能是车间高温导致元件老化    换个东西的  大概一千二左右就是显示屏上面的

网友:
牛人还在不少 金山都用上了

网友:
要是我的床子 应该可以用 金三   我是的系统是马扎克的   用的 WIN200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