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夹头的型号含义

楼主(2010-07-05):
ER16、ER25、ER32等,代表是什么意思,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ER-8夹头 Ø 1~ Ø 5 m/m
ER11螺母     ER-11夹头Ø 1~ Ø 7 m/m
ER12螺母     ER-12夹头Ø 1~ Ø 7 m/m
ER16螺母     ER-16夹头Ø 1~ Ø10 m/m
ER20螺母     ER-20夹头Ø 2~ Ø13 m/m
ER25螺母     ER-25夹头Ø 2~ Ø 16m/m
ER32螺母     ER-32夹头Ø 3~ Ø20 m/m
ER40螺母     ER-40夹头Ø 4~ Ø26 m/m
ER50螺母     ER-50夹头Ø 6~ Ø34 m/m

网友:
虽然回答了还是看不懂,后面怎么还是m/m?什么意思?

楼主:
2#楼的兄弟,我真的没看懂你的意思,能说得清楚点吗?

网友:
8,11,16,20,25,32,40都是表示夹套的大小,数字越大,夹套越大;
如果你想知道这些数字具体是指夹套上的哪个尺寸,拿一本刀具样本看看就知道了,近似等于夹套上一个锥面直径较大处(文字不是很好表述,有图片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好,我马上去量一下!

楼主:
应该是锥面大头的尺寸!

网友:
这个标准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如果用,是这样的:你说的这种夹套型号这样表示ER10-**,ER16-**等,后面的**表示夹持的大小,比如是10,夹持刀柄一般是9~10。另外,紧跟在ER后面的数字表示这种接口的夹套可以夹持最大直径。比如说你要夹持10的钻头,你可以选用ER10-10、ER16-10、ER25-10,但是对应的刀柄不一样,分别是ER10、ER16、ER25

网友(2010-09-05):
ER筒夹是REGO-FIX公司发明的,具体型号意思三楼的养猪版主说的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ER16 等是指的弹簧夹头配用的卡簧型号,ER16的16与卡簧外径最大直径相近,ER16的外锥最大直径是17 ER20的是21   ER25的是26.
同一种型号弹簧夹头的卡簧的外锥尺寸是一样的,但是卡簧的内径不同,以适应不同直径的钻头或铣刀